为什么在手持设备中会用到电子罗盘?

楼主:
为什么在手持设备中会用到电子罗盘?

网友:
只有需要方向指示时才用,不好泛泛说手持设备中都用。

网友:
手机导航用的

网友:
罗盘用来导航就远不如GPS等定位系统好使了,而且电子罗盘并不比GPS便宜,手机则还有基于基站的定位技术,其“电子罗盘”事实上来自GPS信息,极罕见带有真正电子罗盘的手机。电子罗盘可以不依赖卫星信号或基站信号,在某些用于野外探险的便携电子设备中有见集成。

网友:
虽然GPS在导航、定位、测速、定向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其信号常被地形、地物遮挡,导致精度大大降低,甚至不能使用。尤其在高楼林立城区和植被茂密的林区,GPS信号的有效性仅为60%。并且在静止的情况下,GPS也无法给出航向信息。为弥补这一不足,可以采用组合导航定向的方法。电子罗盘产品正是为满足用户的此类需求而设计的。它可以对GPS信号进行有效补偿,保证导航定向信息100%有效,即使是在GPS信号失锁后也能正常工作,做到“丢星不丢向”。
电子罗盘改进了手持式GPS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定位功能:提供导航方向、提高定位精度,足够实现基于位置的服务(LBS)和其它多种应用。通过手机摄像机和罗盘,举例,消费者可使用智能手机指向一个对象,如建筑物,然后可在附近兴趣点上检索相关信息,如餐馆和商店。另一个电子罗盘应用是“麦加”手机,祷告时,它会告诉用户正确的方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