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驱动和CCS冲突

楼主:
lenovo电脑重装系统之后,CCS安装成功,运行正常,但是电脑驱动安装之后,CCS安装成功,连接正常,编译一两行之后停止,不弹出错误。跪求牛人解释!

网友:
这是个奇怪的情况。我以前电脑上装CCS3.3,仿真器XD560。打开工程连接成功,过一会儿,程序文件“XX.C”字体变灰,所有功能失效,不能动作。后来发现和搜狗拼音有冲突(纯属偶然),删掉搜狗拼音后正常。我现在还搞不清楚,CCS和搜狗拼音有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