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与12864的串行连接问题

楼主:
G2553与12864的串行连接 需要怎么接线啊,G2553的io口比较少,串行是不是可以节省资源啊??求几个串行的实用程序和引脚的接法

网友:
串行的确可以节省端口资源,常用的是用三个口,CS(RS)片选信号、SID(R/W)数据传输、SCLK(EN)时钟,还要记得串并方式选择端PSB应当接低。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你试一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论坛里面还有好几个帖子是关于LCD 12864串行控制方式的 有的还是2线控制地

网友:
同求啊 接线怎么接 我接的都没用

网友:
如果引脚少的串行当然更节省资源了,我在做的时候是用了7根线(12864的前6个引脚+PSB脚),G2553是成功了,但楼上说的2线控制没有试过,太神奇了

网友:
两线是不是cs直接接电平了。不连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2线的CS直接接高。。。。调试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发过2线的帖子,2线控制LCD12864,建议去看看,很节约IO口
地址: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40972

网友:
紧急求助9楼的

您好7楼,问一下你的2线控制的12864,那个PSB接什么?接地吗?我给LCD用的是外部5V电源(5V电源和MSP430g2553同地---负极),我试过你的程序,但LCD没任何显示,是什么原因?是接线问题吗?如果是接线问题麻烦你能把接线说的再具体一点可以不?

网友:
说错了,是求助九楼的

您好9楼,问一下你的2线控制的12864,那个PSB接什么?接地吗?我给LCD用的是外部5V电源(5V电源和MSP430g2553同地---负极),我试过你的程序,但LCD没任何显示,是什么原因?是接线问题吗?如果是接线问题麻烦你能把接线说的再具体一点可以不?

网友:
最近我试了2线控制12864,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有一点麻烦的是,不可以读数据,也就是每次写的时候都会要做一段延迟,不然的话,就有问题。至于连线的话,我采用的是SPI的通信,3线模式,但是主机的输入,即MISO那根是不用的,无论是采用UA,还是UB都是没问题的。数据线接P1.2,时钟接P1.4;也可以是P1.5和P1.7;试一下吧 我这便是没问题的

网友:
是9楼提供的原程序吗?程序一点都没变动吗?我试过了,还是什么也不显示,郁闷 。。。。。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b置底  是选择串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2线的程序我都用了好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2线的不能读取么?我不知道额。。。如果2线的不行,我建议你用3线的,一定可以读取数据的。
2线的其实就是将LCD的4脚CS直接接高。
3线的则是将LCD的4脚作为控制脚.

网友:
我写的,就用了两个口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DA_1  P2OUT |= BIT2
#define SDA_0  P2OUT &=~BIT2
#define SCLK_1 P2OUT |= BIT1
#define SCLK_0 P2OUT &= ~BIT1
/*#define CS_1   P2OUT |= BIT2            CS直接接电源
#define //CS_0   P2OUT &= ~BIT2*/
uchar a[]="11";

/***********************************************************
*名    称:LCD_Write_cmd()
*功    能:写一个命令/数据到LCD12864
*入口参数:cmd:待写入的命令,无符号字节形式
*出口参数:tepy:0指令,1数据
*说    明:
*格    式:11111 RW0 RS 0  D7D6D5D40000    xxxx0000
*          |最高的字节  |命令的bit7~4|命令的bit3~0|
***********************************************************/
void write_cmddat(uchar tepy,uchar cmd)
{

  uchar i;
  uchar i_data;
  if(tepy==1)
    i_data=0xfa;
  else
    i_data=0xf8;
  for(i=0;i<8;i++)
  {
    if(i_data&0x80) SDA_1;
    else SDA_0;

    SCLK_1;
    SCLK_0;

    i_data<<=1;
  }
  i_data=cmd;
  i_data&=0xf0;
  for(i=0;i<8;i++)
  {
    if(i_data&0x80) SDA_1;
    else SDA_0;
    SCLK_1;
    SCLK_0;
    i_data<<=1;
  }
  i_data=cmd<<4;
  for(i=0;i<8;i++)
  {
    if(i_data&0x80) SDA_1;
    else SDA_0;
   SCLK_1;
   SCLK_0;
   i_data<<=1;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switch(x)
  {
  case 1:pos=0x80;break;
  case 2:pos=0x90;break;
  case 3:pos=0x88;break;
  case 4:pos=0x98;break;
  }
  pos=y+pos;
  write_cmddat(0,pos);
}

/****************************************************/
//LCD12864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__delay_cycles(1000);
   write_cmddat(0,0x30);
   __delay_cycles(1000);
   write_cmddat(0,0x01);
   __delay_cycles(1000);
   write_cmddat(0,0x06);
   write_cmddat(0,0x0f);
}

int main( void )
{
  uin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 = BIT1 + BIT2 ;
  LCD_init();
  lcd_pos(1,0);
  for(i=0;i<6;i++)
    {
      write_cmddat(1,a);
    }
}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点不亮!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