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OUT = m<<1 | n<<3 | l<<4

楼主(2012-07-26):
P1OUT = m<<1 | n<<3 | l<<4
void CTL74ls138(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l)
{
P1OUT = m<<1 | n<<3 | l<<4;
}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呀?是74LS138的A、B、C分别接msp430g2553的P1.1、P1.3、P1.4,这个左移怎么理解啊?

网友A:
比如m n i都是1对应0000 0001
如果意义为就是 m0000 0010 n移3位就是0000 1000
移动4为就是i0001 0000
m |n|i=0001 1010对应的P1.1 P1.3 P1.4输出就为高电平啦若m n i为0即使相或结果还是0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谢谢了哈!一下没想通,就是规定这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