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
很奇怪,以前玩过TI送的LM3S811板子,后来重新装了系统,今天打算拿出来玩玩,发现第一步装驱动时,前2个都正常,就只有Stellaris ICDI Serial port这个驱动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这一个串口有一个黄色感叹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驱动没错的话换一台电脑装一下试试.

网友:
换了一台电脑,安装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
用的是RV3.0的,如果用RV2.0的直接就是说无法安装(三个一个都装不上)

网友:
试试这个驱动,最好是在没有安装过其它 ICDI 驱动的电脑上试,防止干扰。
也可以卸载之前的驱动,后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可是不应该2个板子都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