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源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26):
程控电源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谁能告诉我程控电源和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非常感谢
开关电源

网友A:
这些都是名词性的东西,可以百度一下。程控电源采用MCU控制,电压和电流档所有量程档连续可调,可通过外部控制来设定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稳压、稳流或稳压/稳流的电源。当然,记住,这些首先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