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由干电池为IC供电?

楼主(2012-07-26):
怎么才能由干电池为IC供电?
当外接电源时由外接电源为IC供电,如果没有外接电源时怎么才能由干电池为IC供电?

网友A:
为这个Ic配备一个干电池!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我也准备用干电池给IC供电 用普通的3端稳压器不知道可以不 要么再加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