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里面有没有温度传感器啊??

楼主:
有的话怎么设置呢?

网友:
请见二系列userguide 563页

网友:
Using the Integrated Temperature Sensor

        To use the on-chip temperature sensor, select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INCHx = 1010. Any other
        configuration is done as if an external channel was selected, including reference selection,
        conversion-memory selection, etc.

        The typical temperature sensor transfer function is shown in Figure 22-13. When using the temperature
        sensor, the sample period must be greater than 30 µs. The temperature sensor offset error is large.
        Deriving absolute temperature values in the application requires calibration. See the device-specific data
        sheet for the parameters.

        Selecting the temperature sensor automatically turns on the on-chip reference generator as a voltage
        source for the temperature sensor. However, it does not enable the VREF+  output or affect the reference
        selections for the conversion. The reference choices for converting the temperature sensor are the same
        as with any other channe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英文额。。。还是有点迷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手册在563页也没有

网友:
有的,你看下官方例程。在AD那部分。具体哪个文件你翻一下。。。

网友:
温度传感器

G2553内部的这个温度传感器是不是只能测芯片内部的温度啊?要想测外部的温度还得使用外围设备吧?例如18b20,是这样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把芯片靠近热源就行了  但不要温度太高  否则芯片工作也不稳定   要是做温度的应用的话 还是买个传感器吧  温度传感器型号多了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的datasheet  还是  userguide ?

网友:
内部的传感器误差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在563页讲的是OA,大神,给我一份资料吧

网友:
但是G2553里面没有inch10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Using the Integrated Temperature Sensor  你在pdf中搜索一下这个

我的userguide是SLAU144I –December 2004 –Revised January 20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真的有这个选项,只不过资料太少了。。。

网友:
/*这是2012.1.3在官方网站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title=MSP430_LaunchPad_(MSP-EXP430G2)#Complete_Projects 下载的,版本号:slac435b
*中文为本人http://wangfuchong.com添加的注释,切记不一定正确,仅供尽可能地快速了解程序的结构。
×还是有一些疑惑,总觉得有不够严谨的可能,大家帮助分析。
* main.c
*
* MSP-EXP430G2-LaunchPad User Experience Application
*
* Copyright (C) 2011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http://www.ti.com/
*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MSP-EXP430G2-LaunchPad User Experience Application
*
* 1. Device starts up in LPM3 + blinking LED to indicate device is alive
*    + Upon first button press, device transitions to application mode
* 2. Application Mode
*    + Continuously sample ADC Temp Sensor channel, compare result against
*      initial value
*    + Set PWM based on measured ADC offset: Red LED for positive offset, Green
*      LED for negative offset
*    + Transmit temperature value via TimerA UART to PC
*    + Button Press --> Calibrate using current temperature
*                       Send character '? via UART, notifying PC
*
* Changes:
*
* 1.2  + Updated register naming conventions to reflect latest standard by TI
*                  e.g.: CCR0 --> TACCR0, CCTL0 --> TACCTL0
*             + Changed method to capture TAR value into TACCR0 by using capture a
*               SW-triggered event. [Changing TACCR input from GND to VCC]
×     1.2是与版本slac435a相比新更改的部分
* 1.1  + LED1 & LED2 labels changed so that Green LED(LED2) indicates sampled
*        temperature colder than calibrated temperature and vice versa
*        with Red LED (LED1).
*      + Turn off peripheral function of TXD after transmitting byte to
*        eliminate the extra glitch at the end of UART transmission
* 1.0  Initial Release Version
*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include  "msp430g2231.h"

#define     LED1                  BIT0  //绿灯,BIT0,BIT6之类的是宏定义,请在头文件"msp430g2231.h"中查看
#define     LED2                  BIT6  //红灯,参见MSP-EXP430G2 LaunchPad Experimenter Board User's Guide
#define     LED_DIR               P1DIR
#define     LED_OUT               P1OUT

#define     BUTTON                BIT3  //P1.3为板上按键S2
#define     BUTTON_OUT            P1OUT //端口输出寄存器
#define     BUTTON_DIR            P1DIR //端口方向控制寄存器
#define     BUTTON_IN             P1IN  //端口输入寄存器
#define     BUTTON_IE             P1IE  //端口中断允许寄存器
#define     BUTTON_IES            P1IES //端口中断触发沿控制寄存器
#define     BUTTON_IFG            P1IFG //端口中断标志寄存器
#define     BUTTON_REN            P1REN //端口上下拉电阻使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TXD                   BIT1                      // TXD on P1.1
#define     RXD                   BIT2                      // RXD on P1.2

#define     APP_STANDBY_MODE      0 //待机模式标志,也就是接上电源(或USB)后红绿灯交替闪的状态
#define     APP_APPLICATION_MODE  1 //应用模式标志,也就是待机模式时按按键后进入的状态,也就是测量温度

#define     TIMER_PWM_MODE        0
#define     TIMER_UART_MODE       1 //串口模式状态
#define     TIMER_PWM_PERIOD      2000
#define     TIMER_PWM_OFFSET      20

#define     TEMP_SAME             0
#define     TEMP_HOT              1
#define     TEMP_COLD             2

#define     TEMP_THRESHOLD        5

//   Conditions for 9600/4=2400 Baud SW UART, SMCLK = 1MHz
#define     Bitime_5              0x05*4                      // ~ 0.5 bit length + small adjustment
#define     Bitime                13*4//0x0D

#define     UART_UPDATE_INTERVAL  1000  //主循环次数进行一次串口发送温度值

unsigned char BitCnt;

unsigned char applicationMode = APP_STANDBY_MODE; //功能模式标志,初始值为待机模式
unsigned char timerMode = TIMER_PWM_MODE;

unsigned char tempMode;
unsigned char calibrateUpdate = 0;
unsigned char tempPolarity = TEMP_SAME;
unsigned int TXByte;

/* Using an 8-value moving average filter on sampled ADC values */
long tempMeasured[8]; //定义数组以计算8次10位ADC温度采样的平均值
unsigned char tempMeasuredPosition=0; //温度测量值数组索引
long tempAverage; //8次10位ADC温度采样的平均值

long tempCalibrated, tempDifference;

void InitializeLeds(void);  //IO端口初始化,设置两颗LED对应的端口并两设置为熄灭初始状态
void InitializeButton(void);  //IO端口初始化,配置按键
void PreApplicationMode(void);                     //进入待机模式,红绿灯交替闪,等待按键 Blinks LED, waits for button press
void ConfigureAdcTempSensor(void);  //配置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
void ConfigureTimerPwm(void); //配置定位器为PWM模式
void ConfigureTimerUart(void);  //配置定时器为Uart模式
void Transmit(void);  //串口发送子程序
void InitializeClocks(void);  //初始化时钟系统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uartUpdateTimer = UART_UPDATE_INTERVAL;  //主循环次数进行一次串口发送温度值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top WDT

  InitializeClocks(); //初始化时钟系统
  InitializeButton(); //配置按键
  InitializeLeds(); //设置端口并两设置两颗LED对应为熄灭初始状态
  PreApplicationMode();                     //进入待机模式,红绿灯交替闪,等待按键 Blinks LEDs, waits for button press
  //执行PreApplicationMode()将进入低功耗模式,程序停止在此,直到有按键按下

  /* 进入应用模式 Application Mode begins */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功能模式标志变成应用模式
  ConfigureAdcTempSensor(); //配置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
  ConfigureTimerPwm();  //配置定位器PWM模式

  __enable_interrupt();                     //使能全局中断 Enable interrupts.

  /* Main Application Loop */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ADC使能,ADC开始转换一次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进入省电模式LPM0,等待AD转换完成中断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Moving average filter out of 8 values to somewhat stabilize sampled ADC */
    tempMeasured[tempMeasuredPosition++] = ADC10MEM;  //将温度采样值存入温度值数组下一位
    if (tempMeasuredPosition == 8)
      tempMeasuredPosition = 0; 复位温度采样值数组索引
    tempAverage = 0;
    for (i = 0; i < 8; i++)
      tempAverage += tempMeasured[i]; //累加温度采样值数组各值
    tempAverage >>= 3;  //除以8得到平均值   Divide by 8 to get average

    if ((--uartUpdateTimer == 0) || calibrateUpdate ) //如果主循环了UART_UPDATE_INTERVAL次或者参考温度按键按过
    {
      ConfigureTimerUart();
      if (calibrateUpdate)
      {
        TXByte = 248;                       //  A character with high value, outside of temp range
        Transmit(); //串口发送值248表示按键按下进行了校准参考
        calibrateUpdate = 0;  //复位参考温度校准标志变量
      }
      TXByte = (unsigned char)( ((tempAverage - 630) * 761) / 1024 ); //计算温度华氏值

      Transmit(); //串口发送华氏温度值

      uartUpdateTimer = UART_UPDATE_INTERVAL; //复位循环计数变量
      ConfigureTimerPwm();  //配置定时器回PWM模式
    }

    tempDifference = tempAverage - tempCalibrated;  //计算相对于参考温度的差值
    if (tempDifference < -TEMP_THRESHOLD) //如果采样温度值低于参考温度值差值TEMP_THRESHOLD
    {
      tempDifference = -tempDifference; //差值取正
      tempPolarity = TEMP_COLD; //极性变量设为值TEMP_COLD
      LED_OUT &= ~ LED1;  //LED1绿灯置灭
    }
    else
    if (tempDifference > TEMP_THRESHOLD)  //如果采样温度值高于参考温度值差值TEMP_THRESHOLD
    {
      tempPolarity = TEMP_HOT;  //极性变量设为值TEMP_COLD
      LED_OUT &= ~ LED2;  //LED2红灯置灭
    }
    else  //如果相对于参考温度值偏差没有超过阈值TEMP_THRESHOLD
    {
      tempPolarity = TEMP_SAME; //性变量设为值TEMP_SAME
      TACCTL0 &= ~CCIE; //关TACCTL0中断使能
      TACCTL1 &= ~CCIE; //关TACCTL1中断使能
      LED_OUT &= ~(LED1 + LED2);  //置两灯皆灭
    }

    if (tempPolarity != TEMP_SAME)  //如果相对于参考温度值偏差超过阈值TEMP_THRESHOLD
    {
      tempDifference <<= 3; //温度偏差值乘以8
      tempDifference += TIMER_PWM_OFFSET; //加上一个偏置值
      TACCR1 = ( (tempDifference) < (TIMER_PWM_PERIOD-1) ? (tempDifference) : (TIMER_PWM_PERIOD-1) ); //置TACCR1,最大为TIMER_PWM_PERIOD-1。
      //TACCR1值控制亮的时间,定时器计数到TACCR1在中断中将关闭灯,在TACCR0中断中亮灯
      TACCTL0 |= CCIE;  //开TACCTL0中断使能
      TACCTL1 |= CCIE;  //开TACCTL1中断使能
    }
  } //返回主循环
}

//进入待机模式,红绿灯交替闪,等待按键
void PreApplicationMode(void)
{
  LED_DIR |= LED1 + LED2; //p1.0和P1.6口为输出
  LED_OUT |= LED1;                          //绿灯亮 To enable the LED toggling effect
  LED_OUT &= ~LED2; //红灯灭

  BCSCTL1 |= DIVA_1;                        //辅助时钟分频设置为2 ,ACLK=6KHz
  BCSCTL3 |= LFXT1S_2;                      //辅助时钟源选择VLOCLK,12KHz  //ACLK = VLO

  TACCR0 = 1200;                             //
  TACTL = TASSEL_1 | MC_1;  //定时器时钟源选择辅助时钟ACLK,增计数模式                  // TACLK = SMCLK, Up mode.
  TACCTL1 = CCIE + OUTMOD_3;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1设置为比较模式,输出模式为“置位/复位” ,中断允许                // TACCTL1 Capture Compare
  TACCR1 = 600;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低功耗模式LPM3
    //此时cpu停止,等待中断,如果是比较1中断,则进入中断程序:ta1_isr(void),因为是CC1。
    //如果是按键中断,则进入PORT1_ISR(void)中断服务程序,在PORT1_ISR(void)中将退出此低功耗模式
}

//配置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
void ConfigureAdcTempSensor(void)
{
  unsigned char i;
  /* Configure ADC Temp Sensor Channel */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3; //选择ADC通道为温度传感器,时钟4分频         // Temp Sensor ADC10CLK/4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 VR+ = VREF+ and VR- = VSS,采样保持时间=64×ADC10CLK周期,打开内部参考电压,打开ADC模块,ADC中断允许
  __delay_cycles(1000); //延时等待ADC参考电压建立                     // Wait for ADC Ref to settl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ADC使能,ADC开始转换一次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进入省电模式LPM0,等待AD转换完成中断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tempCalibrated = ADC10MEM;
  for (i=0; i < 8; i++)
    tempMeasured[i] = tempCalibrated;
  tempAverage = tempCalibrated; //第一次转换,平均温度取样值和校准值相等
}

//配置定位器为PWM模式
void ConfigureTimerPwm(void)
{
  timerMode = TIMER_PWM_MODE;

  TACCR0 = TIMER_PWM_PERIOD;                              //
  TACTL = TASSEL_2 | MC_1;  //定时器时钟源选择辅助时钟SMCLK,增计数模式                  // TACLK = SMCLK, Up mode.
  TACCTL0 = CCIE;
  TACCTL1 = CCIE + OUTMOD_3;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1设置为比较模式,输出模式为“置位/复位” ,中断允许  ??OUTMOD_3有什么用?                // TACCTL1 Capture Compare
  TACCR1 = 1;
}

//配置定时器为Uart模式
void ConfigureTimerUart(void)
{
  timerMode = TIMER_UART_MODE;              // Configure TimerA0 UART TX

  TACCTL0 = OUT;  //输出为高电平                              // TXD Idle as Mark
  TACTL = TASSEL_2 + MC_2 + ID_3; //定时器时钟源选择辅助时钟SMCLK,连续计数模式 ,时钟8分频            // SMCLK/8, continuous mode
  P1SEL |= TXD + RXD;                       //打开P1.1,P1.2引脚特殊功能
  P1DIR |= TXD;                             //P1.1端口方向为输出
}

//串口发送子程序 Function Transmits Character from TXByte
void Transmit()
{
  BitCnt = 0xA; //低电平起始位+8位数据+高电平停止位共10位  // Load Bit counter, 8data + ST/SP

  /* Simulate a timer capture event to obtain the value of TAR into the TACCR0 register */
  //模仿捕捉模式以获得当前的TAR值赋予TACCR0
  TACCTL0 = CM_1 + CCIS_2  + SCS + CAP + OUTMOD0; //上升沿捕捉,输入源为GND,输出模式置位模式           //capture on rising edge, initially set to GND as input // clear CCIFG flag
  TACCTL0 |= CCIS_3;  //改变输入源为VCC,相当于输入源上升沿变化,触发捕捉//change input to Vcc, effectively rising the edge, triggering the capture action

  while (!(TACCTL0 & CCIFG)); //查询TACCTL0中断标志位                                //allowing for the capturing//updating TACCR0.

  TACCR0 += Bitime ;  //首位发送延时                          // Some time till first bit
  TXByte |= 0x100;  //增加停止位                          // Add mark stop bit to TXByte
  TXByte = TXByte << 1; //左移一位右边添加一位0表示起始位                     // Add space start bit
  TACCTL0 =  CCIS0 + OUTMOD0 + CCIE;  //比较模式,OUTMOD0=OUTMOD_1输出模式为置位模式,清中断标志,中断允许          // TXD = mark = idle

  while ( TACCTL0 & CCIE );   //循环,直到反复中断中完成发送                  // Wait for TX completion
}

//TACCR0中断专用,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 (timerMode == TIMER_UART_MODE) //定时器为Uart模式
  {
    TACCR0 += Bitime; //TACCR0加上一位串口数据所需的计数量,准备下一次中断  // Add Offset to TACCR0
    if (TACCTL0 & CCIS0)                      //为什么要? TX on CCI0B?
    {
      if ( BitCnt == 0) //如果全部发送完成
      {
        P1SEL &= ~(TXD+RXD);  //取消引脚特殊功能
        TACCTL0 &= ~ CCIE ; //关闭中断使能                   //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
      }

      else
      {
        TACCTL0 |=  OUTMOD2;  //注意是“或”运算 ,设置成复位模式(原来为复位OUTMOD0,现在为OUTMOD_3)                  // TX Space
        if (TXByte & 0x01)
        TACCTL0 &= ~ OUTMOD2; //如果发送的是1,输出模式转为置位模式                // TX Mark
        TXByte = TXByte >> 1; //右移一位,准备下一位发送
        BitCnt --;  //发送位计数
      }
    }
  }
  else  //定位器为PWM模式
  {
    if (tempPolarity == TEMP_HOT)
      LED_OUT |= LED1;  //如果相对于参考温度偏差为正,LED1绿灯置为亮
    if (tempPolarity == TEMP_COLD)
      LED_OUT |= LED2;  //如果相对于参考温度偏差为负,LED2红灯置为亮
    TACCTL0 &= ~CCIFG;  //清中断标志位??有必要么?不是自动清除?
  }
}

//TACCR1和定时器共用中断向量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1_isr(void)
{
  TACCTL1 &= ~CCIFG;  //捕获比较中断标志CCIFG。比较模式:定时器 TAR 值等于寄存器 CCR1 值时CCIFG置位。需手动清除
  if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LED_OUT &= ~(LED1 + LED2);  //如果程序运行至是应用模式,置两灯皆灭
  else
    LED_OUT ^= (LED1 + LED2); //如果是待机模式,异或,原来两个灯本来就是一亮一灭的,所以反复中断的效果是交替闪烁。PreApplicationMode(void)中

}

void InitializeClocks(void)
{

  BCSCTL1 = CALBC1_1MHZ;  //用FLASH中信息存贮器A段的校准数据设置基本时钟系统控制寄存器 1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用FLASH中信息存贮器A段的校准数据设置 DCO 控制寄存器,设置DCO校准为1MHz,详细原理请查看G2系列芯片的Users Guide
  BCSCTL2 &= ~(DIVS_3); //SMCLK为0分频DCO                     // SMCLK = DCO = 1MHz
}

void InitializeButton(void)                 // Configure Push Button
{
  BUTTON_DIR &= ~BUTTON;  //按键对应的端口方向为输入
  BUTTON_OUT |= BUTTON; //设置输出寄存器对应的按键位为1
  BUTTON_REN |= BUTTON; //使能上拉电阻,因为对应的输出寄存器位为1。反之如果对应的输出寄存器位为0则自动选择下拉电阻。
  BUTTON_IES |= BUTTON; //选择下降沿中断
  BUTTON_IFG &= ~BUTTON;  //中断标志清零
  BUTTON_IE |= BUTTON;  //按键中断允许
}

//设置两颗LED对应的端口并两设置为熄灭初始状态
void InitializeLeds(void)
{
  LED_DIR |= LED1 + LED2; //P1DIR=BIT1+BIT6 p1.0和P1.6口为输出
  LED_OUT &= ~(LED1 + LED2);  //两个LED低电平熄灭
}

/* *************************************************************
* Port Interrupt for Button Press
* 1. During standby mode: to exit and enter application mode
* 2. During application mode: to recalibrate temp sensor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BUTTON_IFG = 0; //清P1口所有中断标志
  BUTTON_IE &= ~BUTTON; //禁止按键中断使能,防抖动,经过看门狗定时器延时在看门狗定时器中断中再打开            /* Debounce */
  WDTCTL = WDT_ADLY_25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WDTIS0)看门狗设置为定时器模式,计数清零,时钟源为辅助时钟ACLK,定时周期为Taclk×32768
  IFG1 &= ~WDTIFG;  //清看门狗定时器中断标志                 /* clear interrupt flag */
  IE1 |= WDTIE;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if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如果是应用模式
  {
    tempCalibrated = tempAverage; //???如果中断发生在for (i = 0; i < 8; i++) tempAverage += tempMeasured[i];不是错了么?
    calibrateUpdate  = 1; //参考温度校准标志变量
  }
  else
  {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由待机模式切换到应用模式 // Switch from STANDBY to APPLICATION MOD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退出低功耗模式LPM3
  }
}

// WD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used to de-bounce button press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IE1 &= ~WDTIE;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 disable interrupt */
    IFG1 &= ~WDTIFG;  //清看门狗定时器中断标志                 /* clear interrupt flag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使看门狗关闭状态        /* put WDT back in hold state */
    BUTTON_IE |= BUTTON;  //使能按键中断             /* Debouncing complete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退出省电模式        // Return to active mode
}

网友:
#include  "msp430g2231.h"

#define     LED1                  BIT0  //绿灯,BIT0,BIT6之类的是宏定义,请在头文件"msp430g2231.h"中查看
#define     LED2                  BIT6  //红灯,参见MSP-EXP430G2 LaunchPad Experimenter Board User's Guide
#define     LED_DIR               P1DIR
#define     LED_OUT               P1OUT

#define     BUTTON                BIT3  //P1.3为板上按键S2
#define     BUTTON_OUT            P1OUT //端口输出寄存器
#define     BUTTON_DIR            P1DIR //端口方向控制寄存器
#define     BUTTON_IN             P1IN  //端口输入寄存器
#define     BUTTON_IE             P1IE  //端口中断允许寄存器
#define     BUTTON_IES            P1IES //端口中断触发沿控制寄存器
#define     BUTTON_IFG            P1IFG //端口中断标志寄存器
#define     BUTTON_REN            P1REN //端口上下拉电阻使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TXD                   BIT1                      // TXD on P1.1
#define     RXD                   BIT2                      // RXD on P1.2

#define     APP_STANDBY_MODE      0 //待机模式标志,也就是接上电源(或USB)后红绿灯交替闪的状态
#define     APP_APPLICATION_MODE  1 //应用模式标志,也就是待机模式时按按键后进入的状态,也就是测量温度

#define     TIMER_PWM_MODE        0
#define     TIMER_UART_MODE       1 //串口模式状态
#define     TIMER_PWM_PERIOD      2000
#define     TIMER_PWM_OFFSET      20

#define     TEMP_SAME             0
#define     TEMP_HOT              1
#define     TEMP_COLD             2

#define     TEMP_THRESHOLD        5

//   Conditions for 9600/4=2400 Baud SW UART, SMCLK = 1MHz
#define     Bitime_5              0x05*4                      // ~ 0.5 bit length + small adjustment
#define     Bitime                13*4//0x0D

#define     UART_UPDATE_INTERVAL  1000  //主循环次数进行一次串口发送温度值

unsigned char BitCnt;

unsigned char applicationMode = APP_STANDBY_MODE; //功能模式标志,初始值为待机模式
unsigned char timerMode = TIMER_PWM_MODE;

unsigned char tempMode;
unsigned char calibrateUpdate = 0;
unsigned char tempPolarity = TEMP_SAME;
unsigned int TXByte;

/* Using an 8-value moving average filter on sampled ADC values */
long tempMeasured[8]; //定义数组以计算8次10位ADC温度采样的平均值
unsigned char tempMeasuredPosition=0; //温度测量值数组索引
long tempAverage; //8次10位ADC温度采样的平均值

long tempCalibrated, tempDifference;

void InitializeLeds(void);  //IO端口初始化,设置两颗LED对应的端口并两设置为熄灭初始状态
void InitializeButton(void);  //IO端口初始化,配置按键
void PreApplicationMode(void);                     //进入待机模式,红绿灯交替闪,等待按键 Blinks LED, waits for button press
void ConfigureAdcTempSensor(void);  //配置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
void ConfigureTimerPwm(void); //配置定位器为PWM模式
void ConfigureTimerUart(void);  //配置定时器为Uart模式
void Transmit(void);  //串口发送子程序
void InitializeClocks(void);  //初始化时钟系统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uartUpdateTimer = UART_UPDATE_INTERVAL;  //主循环次数进行一次串口发送温度值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top WDT

  InitializeClocks(); //初始化时钟系统
  InitializeButton(); //配置按键
  InitializeLeds(); //设置端口并两设置两颗LED对应为熄灭初始状态
  PreApplicationMode();                     //进入待机模式,红绿灯交替闪,等待按键 Blinks LEDs, waits for button press
  //执行PreApplicationMode()将进入低功耗模式,程序停止在此,直到有按键按下

  /* 进入应用模式 Application Mode begins */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功能模式标志变成应用模式
  ConfigureAdcTempSensor(); //配置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
  ConfigureTimerPwm();  //配置定位器PWM模式

  __enable_interrupt();                     //使能全局中断 Enable interrupts.

  /* Main Application Loop */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ADC使能,ADC开始转换一次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进入省电模式LPM0,等待AD转换完成中断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 Moving average filter out of 8 values to somewhat stabilize sampled ADC */
    tempMeasured[tempMeasuredPosition++] = ADC10MEM;  //将温度采样值存入温度值数组下一位
    if (tempMeasuredPosition == 8)
      tempMeasuredPosition = 0; 复位温度采样值数组索引
    tempAverage = 0;
    for (i = 0; i < 8; i++)
      tempAverage += tempMeasured[i]; //累加温度采样值数组各值
    tempAverage >>= 3;  //除以8得到平均值   Divide by 8 to get average

    if ((--uartUpdateTimer == 0) || calibrateUpdate ) //如果主循环了UART_UPDATE_INTERVAL次或者参考温度按键按过
    {
      ConfigureTimerUart();
      if (calibrateUpdate)
      {
        TXByte = 248;                       //  A character with high value, outside of temp range
        Transmit(); //串口发送值248表示按键按下进行了校准参考
        calibrateUpdate = 0;  //复位参考温度校准标志变量
      }
      TXByte = (unsigned char)( ((tempAverage - 630) * 761) / 1024 ); //计算温度华氏值

      Transmit(); //串口发送华氏温度值

      uartUpdateTimer = UART_UPDATE_INTERVAL; //复位循环计数变量
      ConfigureTimerPwm();  //配置定时器回PWM模式
    }

    tempDifference = tempAverage - tempCalibrated;  //计算相对于参考温度的差值
    if (tempDifference < -TEMP_THRESHOLD) //如果采样温度值低于参考温度值差值TEMP_THRESHOLD
    {
      tempDifference = -tempDifference; //差值取正
      tempPolarity = TEMP_COLD; //极性变量设为值TEMP_COLD
      LED_OUT &= ~ LED1;  //LED1绿灯置灭
    }
    else
    if (tempDifference > TEMP_THRESHOLD)  //如果采样温度值高于参考温度值差值TEMP_THRESHOLD
    {
      tempPolarity = TEMP_HOT;  //极性变量设为值TEMP_COLD
      LED_OUT &= ~ LED2;  //LED2红灯置灭
    }
    else  //如果相对于参考温度值偏差没有超过阈值TEMP_THRESHOLD
    {
      tempPolarity = TEMP_SAME; //性变量设为值TEMP_SAME
      TACCTL0 &= ~CCIE; //关TACCTL0中断使能
      TACCTL1 &= ~CCIE; //关TACCTL1中断使能
      LED_OUT &= ~(LED1 + LED2);  //置两灯皆灭
    }

    if (tempPolarity != TEMP_SAME)  //如果相对于参考温度值偏差超过阈值TEMP_THRESHOLD
    {
      tempDifference <<= 3; //温度偏差值乘以8
      tempDifference += TIMER_PWM_OFFSET; //加上一个偏置值
      TACCR1 = ( (tempDifference) < (TIMER_PWM_PERIOD-1) ? (tempDifference) : (TIMER_PWM_PERIOD-1) ); //置TACCR1,最大为TIMER_PWM_PERIOD-1。
      //TACCR1值控制亮的时间,定时器计数到TACCR1在中断中将关闭灯,在TACCR0中断中亮灯
      TACCTL0 |= CCIE;  //开TACCTL0中断使能
      TACCTL1 |= CCIE;  //开TACCTL1中断使能
    }
  } //返回主循环
}

//进入待机模式,红绿灯交替闪,等待按键
void PreApplicationMode(void)
{
  LED_DIR |= LED1 + LED2; //p1.0和P1.6口为输出
  LED_OUT |= LED1;                          //绿灯亮 To enable the LED toggling effect
  LED_OUT &= ~LED2; //红灯灭

  BCSCTL1 |= DIVA_1;                        //辅助时钟分频设置为2 ,ACLK=6KHz
  BCSCTL3 |= LFXT1S_2;                      //辅助时钟源选择VLOCLK,12KHz  //ACLK = VLO

  TACCR0 = 1200;                             //
  TACTL = TASSEL_1 | MC_1;  //定时器时钟源选择辅助时钟ACLK,增计数模式                  // TACLK = SMCLK, Up mode.
  TACCTL1 = CCIE + OUTMOD_3;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1设置为比较模式,输出模式为“置位/复位” ,中断允许                // TACCTL1 Capture Compare
  TACCR1 = 600;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低功耗模式LPM3
    //此时cpu停止,等待中断,如果是比较1中断,则进入中断程序:ta1_isr(void),因为是CC1。
    //如果是按键中断,则进入PORT1_ISR(void)中断服务程序,在PORT1_ISR(void)中将退出此低功耗模式
}

//配置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
void ConfigureAdcTempSensor(void)
{
  unsigned char i;
  /* Configure ADC Temp Sensor Channel */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3; //选择ADC通道为温度传感器,时钟4分频         // Temp Sensor ADC10CLK/4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 VR+ = VREF+ and VR- = VSS,采样保持时间=64×ADC10CLK周期,打开内部参考电压,打开ADC模块,ADC中断允许
  __delay_cycles(1000); //延时等待ADC参考电压建立                     // Wait for ADC Ref to settl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ADC使能,ADC开始转换一次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进入省电模式LPM0,等待AD转换完成中断          // LPM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tempCalibrated = ADC10MEM;
  for (i=0; i < 8; i++)
    tempMeasured[i] = tempCalibrated;
  tempAverage = tempCalibrated; //第一次转换,平均温度取样值和校准值相等
}

//配置定位器为PWM模式
void ConfigureTimerPwm(void)
{
  timerMode = TIMER_PWM_MODE;

  TACCR0 = TIMER_PWM_PERIOD;                              //
  TACTL = TASSEL_2 | MC_1;  //定时器时钟源选择辅助时钟SMCLK,增计数模式                  // TACLK = SMCLK, Up mode.
  TACCTL0 = CCIE;
  TACCTL1 = CCIE + OUTMOD_3;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1设置为比较模式,输出模式为“置位/复位” ,中断允许  ??OUTMOD_3有什么用?                // TACCTL1 Capture Compare
  TACCR1 = 1;
}

//配置定时器为Uart模式
void ConfigureTimerUart(void)
{
  timerMode = TIMER_UART_MODE;              // Configure TimerA0 UART TX

  TACCTL0 = OUT;  //输出为高电平                              // TXD Idle as Mark
  TACTL = TASSEL_2 + MC_2 + ID_3; //定时器时钟源选择辅助时钟SMCLK,连续计数模式 ,时钟8分频            // SMCLK/8, continuous mode
  P1SEL |= TXD + RXD;                       //打开P1.1,P1.2引脚特殊功能
  P1DIR |= TXD;                             //P1.1端口方向为输出
}

//串口发送子程序 Function Transmits Character from TXByte
void Transmit()
{
  BitCnt = 0xA; //低电平起始位+8位数据+高电平停止位共10位  // Load Bit counter, 8data + ST/SP

  /* Simulate a timer capture event to obtain the value of TAR into the TACCR0 register */
  //模仿捕捉模式以获得当前的TAR值赋予TACCR0
  TACCTL0 = CM_1 + CCIS_2  + SCS + CAP + OUTMOD0; //上升沿捕捉,输入源为GND,输出模式置位模式           //capture on rising edge, initially set to GND as input // clear CCIFG flag
  TACCTL0 |= CCIS_3;  //改变输入源为VCC,相当于输入源上升沿变化,触发捕捉//change input to Vcc, effectively rising the edge, triggering the capture action

  while (!(TACCTL0 & CCIFG)); //查询TACCTL0中断标志位                                //allowing for the capturing//updating TACCR0.

  TACCR0 += Bitime ;  //首位发送延时                          // Some time till first bit
  TXByte |= 0x100;  //增加停止位                          // Add mark stop bit to TXByte
  TXByte = TXByte << 1; //左移一位右边添加一位0表示起始位                     // Add space start bit
  TACCTL0 =  CCIS0 + OUTMOD0 + CCIE;  //比较模式,OUTMOD0=OUTMOD_1输出模式为置位模式,清中断标志,中断允许          // TXD = mark = idle

  while ( TACCTL0 & CCIE );   //循环,直到反复中断中完成发送                  // Wait for TX completion
}

//TACCR0中断专用,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 (timerMode == TIMER_UART_MODE) //定时器为Uart模式
  {
    TACCR0 += Bitime; //TACCR0加上一位串口数据所需的计数量,准备下一次中断  // Add Offset to TACCR0
    if (TACCTL0 & CCIS0)                      //为什么要? TX on CCI0B?
    {
      if ( BitCnt == 0) //如果全部发送完成
      {
        P1SEL &= ~(TXD+RXD);  //取消引脚特殊功能
        TACCTL0 &= ~ CCIE ; //关闭中断使能                   //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
      }

      else
      {
        TACCTL0 |=  OUTMOD2;  //注意是“或”运算 ,设置成复位模式(原来为复位OUTMOD0,现在为OUTMOD_3)                  // TX Space
        if (TXByte & 0x01)
        TACCTL0 &= ~ OUTMOD2; //如果发送的是1,输出模式转为置位模式                // TX Mark
        TXByte = TXByte >> 1; //右移一位,准备下一位发送
        BitCnt --;  //发送位计数
      }
    }
  }
  else  //定位器为PWM模式
  {
    if (tempPolarity == TEMP_HOT)
      LED_OUT |= LED1;  //如果相对于参考温度偏差为正,LED1绿灯置为亮
    if (tempPolarity == TEMP_COLD)
      LED_OUT |= LED2;  //如果相对于参考温度偏差为负,LED2红灯置为亮
    TACCTL0 &= ~CCIFG;  //清中断标志位??有必要么?不是自动清除?
  }
}

//TACCR1和定时器共用中断向量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1_isr(void)
{
  TACCTL1 &= ~CCIFG;  //捕获比较中断标志CCIFG。比较模式:定时器 TAR 值等于寄存器 CCR1 值时CCIFG置位。需手动清除
  if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LED_OUT &= ~(LED1 + LED2);  //如果程序运行至是应用模式,置两灯皆灭
  else
    LED_OUT ^= (LED1 + LED2); //如果是待机模式,异或,原来两个灯本来就是一亮一灭的,所以反复中断的效果是交替闪烁。PreApplicationMode(void)中

}

void InitializeClocks(void)
{

  BCSCTL1 = CALBC1_1MHZ;  //用FLASH中信息存贮器A段的校准数据设置基本时钟系统控制寄存器 1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用FLASH中信息存贮器A段的校准数据设置 DCO 控制寄存器,设置DCO校准为1MHz,详细原理请查看G2系列芯片的Users Guide
  BCSCTL2 &= ~(DIVS_3); //SMCLK为0分频DCO                     // SMCLK = DCO = 1MHz
}

void InitializeButton(void)                 // Configure Push Button
{
  BUTTON_DIR &= ~BUTTON;  //按键对应的端口方向为输入
  BUTTON_OUT |= BUTTON; //设置输出寄存器对应的按键位为1
  BUTTON_REN |= BUTTON; //使能上拉电阻,因为对应的输出寄存器位为1。反之如果对应的输出寄存器位为0则自动选择下拉电阻。
  BUTTON_IES |= BUTTON; //选择下降沿中断
  BUTTON_IFG &= ~BUTTON;  //中断标志清零
  BUTTON_IE |= BUTTON;  //按键中断允许
}

//设置两颗LED对应的端口并两设置为熄灭初始状态
void InitializeLeds(void)
{
  LED_DIR |= LED1 + LED2; //P1DIR=BIT1+BIT6 p1.0和P1.6口为输出
  LED_OUT &= ~(LED1 + LED2);  //两个LED低电平熄灭
}

/* *************************************************************
* Port Interrupt for Button Press
* 1. During standby mode: to exit and enter application mode
* 2. During application mode: to recalibrate temp sensor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BUTTON_IFG = 0; //清P1口所有中断标志
  BUTTON_IE &= ~BUTTON; //禁止按键中断使能,防抖动,经过看门狗定时器延时在看门狗定时器中断中再打开            /* Debounce */
  WDTCTL = WDT_ADLY_250;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WDTIS0)看门狗设置为定时器模式,计数清零,时钟源为辅助时钟ACLK,定时周期为Taclk×32768
  IFG1 &= ~WDTIFG;  //清看门狗定时器中断标志                 /* clear interrupt flag */
  IE1 |= WDTIE;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if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如果是应用模式
  {
    tempCalibrated = tempAverage; //???如果中断发生在for (i = 0; i < 8; i++) tempAverage += tempMeasured[i];不是错了么?
    calibrateUpdate  = 1; //参考温度校准标志变量
  }
  else
  {
    applicationMode = APP_APPLICATION_MODE; //由待机模式切换到应用模式 // Switch from STANDBY to APPLICATION MOD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退出低功耗模式LPM3
  }
}

// WD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used to de-bounce button press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IE1 &= ~WDTIE;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 disable interrupt */
    IFG1 &= ~WDTIFG;  //清看门狗定时器中断标志                 /* clear interrupt flag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使看门狗关闭状态        /* put WDT back in hold state */
    BUTTON_IE |= BUTTON;  //使能按键中断             /* Debouncing complete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退出省电模式        // Return to active mode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温度传感器,在使用ADC10的时候可以设置的啊,你看一下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是INCH10是在哪儿啊?在单片机内部吗??

网友:
片内温度传感器是为了应对超低功耗下的便携产品中的低精度温度测量,如果参数不能满足或工艺条件不准许,那就应该外扩适当的传感器。

网友:
有的,拿到板子包装里面的快速启动指导手册里就有说明,第一次将板子的usb连接启动自带的demo时,按下按键P1.3就启动了了温度监测,并且是通过板子上LED的亮度来体现温度高低的

网友:
不准啊,波动大,还是别用了

网友E:
精度还可以,可以使用线型校准

网友:
有,感觉不是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度还可以,可以使用线型校准

请问怎么校正呢

网友:
有啊 不是很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