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串行接口问题

楼主:
我在论坛上下了几个串行模式的12864程序,就是想省几个IO口,但是我怎么接都显示不出数字,是我接法错了么?求高手指点啊。我的接法:
VSS  接地
VDD  接5V电压
V0   接1.0
R/W 接1.1
E 接1.2
CS1 接地
我用的型号是CM12864—2
求高手指点我是不是接错了啊!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呢?顺便说一句我只接了这几个口~没接数据并行口~就是D0~D7

网友:
回复 楼主:

片选CS接电源吧。

网友:
额  我昨天打的太快了  打错了
CS接1.0
PSB接地

网友:
楼主最好自己写程序。别人的程序理解了就好,接线是PSB接串口的那个,好像是地,用RS RW CS就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得提醒你一下 有可能你手上的液晶默认给配置成了并口的模式,这个需要你自己修改硬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是很有可能~但是这个得怎么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可以问问你当初买的淘宝商家,就可以确定的1286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