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uchPad的AD问题

楼主(2012-07-26):
LanuchPad的AD问题
AD只有一个memor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要用多通道时,每次只能取一个值,要解决此问题,我们最好用一个数组把它存放,然后取出来即可……
特别
通道
最好

网友A:
launchpad中有个DTC,是不是可以把值存在DTC里面,但是应该怎么取出来应用呢?

楼主:
直接把ADC10MEM的值赋给你所要的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