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竞赛,摄像头激光灯

楼主:
今年的清单提到了摄像头还有激光灯,有可能是追踪的题,大家对于这种题有啥想法呢,选用什么摄像头最好,考虑到430可怜的速度、、、

网友:
哪有激光灯??只有个激光笔呀,这必然是小车打靶用的,至于其他的我猜应该是光通信了,就是简单的红外通信吧,至于摄像头,会不会捕捉图像或者视频传输,这样的话,估计难度太大了。。。。。 [ 本帖最后由 犀利的龙卷风1号 于 2012-7-27 03:42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年会出小车吗?我看不一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年的激光笔都是小车打靶,这么明显,肯定会有小车打靶呀 [ 本帖最后由 犀利的龙卷风1号 于 2012-7-27 15:05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小车,器件清单上不会没有提到的···

网友:
ti 电子设计

我估计会有打靶游戏机这样的题目~~

网友:
呵呵

估计也不好做,时间太短了~~

网友:
小车肯定是没有了。打靶吧

网友:
摄像头和大分辨率的屏同时存在,不好说啊,应该没有小车,那太难了额,大家往简单的地方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年电赛的单摆的题就用到了激光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