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酷学】写一个程序(工程项目)该怎么一步步去做?

楼主:
    昨晚上写这个帖子的时候写的有点随意,呵呵,就像一个没有做好 规划 和 设计的程序。这里,请允许我补充一些说明。
    尽管刚开始发的这些帖子看起来有点脱离题目,但那只是因为我为当前的工作状态所影响,所以,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 整理/注释 一个程序。
   实际上,对于这个题目而言,这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似乎是属于最后一阶段的工作,正如我现在所做的一样。
   但事实上,在这个帖子里,你也许会听到我不厌其烦地强调一点:包括 规划 ,抽离子函数,注释/整理 在内,这些内容其实应该放在 整个项目启动之初就全盘考虑好(实际上,是不可能全盘考虑到,所以,应该说是,在启动之初就应该被认真考虑过。)

   翻开一些讲述软件工程和项目管理的书籍和文章,我们往往会听到一些似乎很大很空的步骤,诸如:
   市场调研,需求分析,系统规划,概要设计,细化模块 等等等等。

   是的,它们的确是空话,因为,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比较长时间的规模适度的项目开发过程,你是根本体会不到 这些工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不会发出感叹:如果我真的在项目启动之初,或者说,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不断地迭代进行,将会带来多大的好处,减少后来多少的麻烦和重复性工作——甚至可以说,有些部分,比如说 整理/写注释,当你真的把它放在 最后一阶段去做,那么,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对你的维护者(大多数时候,这个维护者就是以后的你自己)有一些好处以外,你无法体会,这些注释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对于编码者的你自己的好处——因为,你的编码已经完成了。

    也许,特别对于初学者,正如曾经的我来说,要真正经历一个完整的项目开发,并且,你不能只是一个“打杂”的(他们都是这么说的),而是能在开发中起到比较关键作用的,甚至整个项目的直接开发,是有点难度的。
而我认为,假如没有,分享一下,这个过程中,经历过的人所体会到的,以及他所总结出的对于下一个项目所要改进的/增加的一些工作,应该也是有不小用处的。
因为他是用他亲身经历的故事让你理解 那些看起来很空很大的 条条框框 背后存在的合理性。

    这一次,一方面也是总结我这个即将完成的项目,另一方面且当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对没有经历过的朋友有一些感性认识,也希望得到更多经验丰富的前辈的更多指点,谢谢!
但这个任务会比简单地 总结应该如何整理/注释 项目程序 更加庞大,所以,它们将在以后的回帖里一点一点补充完善。
    呵呵,中午了,大家吃饭没?我先走一步了

最近的工作,一直都是在整理自己那个已经完成的项目程序。然而,也越来越感到这项看起来比起 debug 要轻松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而且富有挑战性。
因为,在你不断地重新整理代码中的 全局变量,抽离子函数,划分模块源文件 时,你不停的在逼问自己一个问题:

经过这番整理,如果把这个项目交给从来没参与一行代码编写的维护者,你写的注释足够吗?
当有新的bug反馈回来,他能马上定位到具体的模块甚至 函数群 时,然后快速分析出 问题大概出在哪个点上,找到需要彻查出问题的全局标志.......

当你被这些问题纠缠上的时候,这项工作就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有时候,你停止工作,一个小时对着屏幕发呆,在纸上乱写乱画,似乎有很多不错的方案,但似乎又不行,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个著名的观点:

路途,要先踏上去,然后才能找到方向和目的地。

所以,在这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的最后整理阶段,我就是这样不断迭代进行这项工作。
工作的事情,当然是各种不宜公开,但我想,所使用的方法,抽离了具体内容和代码,作为一种 互相探讨,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借这个 暑假酷学,一来,是个不错的活动——说白了,你可以认为我是希望这个帖子得到更多的关注,期待更多的交流——
因为我在 编程板块 发布的一些帖子,也不知道是我的表达有问题,还是说,这些我觉得很重要的内容似乎没什么人关心。

另一方面,暑假酷学,这个名字,应该来说是针对学生的。
我想,更早地去了解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是如何,或者说应该如何开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在我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亲身验证了各种过去认为 可有可无的工作步骤,以及各种编程建议 的 重要性。

这个帖子的内容可能会很长,写的时间会跨度比较长,请给一些耐心,并加入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我希望得到更多的更有建设性的建议,也希望,如果我的做法能对你有一些帮助——

回想起我毕业时做毕业设计,也就是一年前的事情,但在这一年里,我只是很多次地回想,如果让我再做那样一个课题,我一定不会这样做........

网友:
一个关键原则:功能比实现重要

这里,首先先明晰一个概念,何为 “实现”

在这里,“实现”被定义为 用代码去达到预期功能,与它非常贴近的一个概念是 函数的实现。
函数的实现,就是我们常说的函数体(区分与 函数声明),实际上, 实现 的定义应该稍大于 函数的实现,但是,用 函数的实现 去进一步解释 “实现” 这个在这种语境下的精确定义 是有助于理解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要在数码管上显示1到1000这些数字。
我们命名这个函数为:   ShowOnSegment(short value);

这是我要求的功能,至于它具体怎么实现,我可以细分为:
1.先把这个数字拆成每个位的数码;
   命名为: Split_Digit(short value);
2.通过查表的方法,把每个数码显示在对应位置的数码管上;
   命名为: ShowSingleDigit(U8 digit,U8 SegmentPosition);

当然,功能本身是可以不断细分的,比如,我最初说的功能,它就可以往下细分成 两个子功能;
再往下,可以更具体:
以第一个功能为例
1.要拆开一个数字,方法是 通过 模10,获得最低位,或者除10,去掉最低位,依次不断重复,直到这个数字为零(所有有效位都取完了)。
  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 Split_Digit(short value);的具体实现
2.但这个时候,这些数码的位置是相反的,比如说
  324 会拆成 ‘4’,‘2’,‘3’;
所以第二步,我们要把它顺序再反回来。
   命名为: SwapArray();

到了这一步,已经可以不往下再细分了,因为这两个操作已经可以直接 转化成代码了。

那么,反过来呢,我们如何来说明,注释这个小小的函数群呢?

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在读代码的人看来,他绝对不关心你是怎么做的,他更关心的是,你这一个函数群,到底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所以,他最希望的是,你告诉他,嗯,这一个函数群实现的功能就是,在数码管上显示数字。
因为,他很可能就是遇到了数码管显示出现故障了,所以他很快地找到那个名叫 ShowOnSegment(short value); 的函数。他无需去全部阅读你的代码,就可以首先判断,那个编码的王八蛋,一定是在这一小块里犯了什么低级错误,从而他不用再看任何代码,快速定位。

接下来,他要知道,你都是怎么实现这个具体功能,然后他看到你的
Split_Digit(short value);
假设他收到的报告是  : 无法显示 超过 500以上的数值,或者说 显示的数据与预期的不一致,他就会想,嗯,不用看了,这个家伙一定是在拆数码的时候搞错了

而如果他收到的报告是 出现 乱码,那么他除了会怀疑你有可能拆数码搞错了,还可能在 查表时出了错,或许是你 数组越界了,或者是两者综合起来......

总之,因为你的功能说明,他不需要首先看代码,去理解你的每一个函数到底是干嘛的,而可以直接锁定问题可能出在哪个点上。

现在,来照应一下题目。
功能比实现重要,因为首先,实现是为功能服务的。
而对于维护者看来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一点都不想阅读你的代码,他并不想通过修改你的代码去显示他比你更优秀。
他只是想在定位bug时,快速地锁定你实现某个功能的哪个函数,因为,反馈bug的用户,他不可能在愤怒地敲打着桌子时,说,靠!那个狗血的程序员一定是 数组越界了!或者说,天啊,那个家伙不会是没有初始化变量吧!
他只知道,我的天啊,数码管出现乱码了,或者说,我的天啊,明明是30.5RMB,怎么显示9043快!我会赔死的........

所有不参与编码的用户(维护者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相对于你的“用户”),甚至说 用户根本就不想也不能理解 具体(还涉及到不同的编程语言)实现,所以,对他说,你的代码是透明的,他看到的只是功能。
至于你怎么实现,那是你的事情。

所以,写注释,我们永远只会写 功能,而不会用自然语言再重复描述一次你用代码向一个数组写了数据,初始化成某个存储单元为3,而不是0.....

功能,比实现重要

网友:
一点补充:

无论是对于函数,还是变量,命名时,请尽可能说明通过名字,就能说明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的,这个变量设置的用意何在。

比如前面那个数码管的例子,它的名字就能比较好地说明其功能。

这也叫 自注释。
能实现自注释的 函数,变量,可以减少额外的注释,简化代码本身。

网友:
在很多编程环境都提供调试版debug和发布版release。在实际编程的时候该怎么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我是这样做的——我也是遵循一些编程规范所要求的那样,比如 华为编程规范中所说:

不要有几个版本,而要在同一个项目中实现 这两种版本,从而避免两处甚至都要修改引起出错。

我不知道 在ide中如何设置这个选项。
所以我们是通过宏来实现的。

简单说就是 条件编译。
因为 release和debug版本一般就是差了一些调试用的测试用例 或者 是输出一些调试信息 的差别,我们都是用这个宏来控制是否编译和调用这一部分的函数。

我想这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不过目前我也只会这么做,至于在ide里如何实现这个功能还不会。
有时用一些盗版的缺乏支持的(其实正版的也经常缺乏支持)ide,基本上会发现很多功能用不了或者很难用,可是,看help文档也通用用不了,就更别提写邮件咨询了。

所以,也许,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多人用的ide上,去查这个功能怎么实现,比如iar,我个人觉得会现实一些。

网友:
楼主所说似乎都是软件工程中的部分思想  建议大家可以详细阅读下软件工程方面的书 会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

网友:
看好楼主,我会持续关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也打算开始看这方面的书

网友:
冲楼主这么认真的态度,就应该加精华,,尽管我看的不大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我的失误,我会努力地写地更加易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希望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
我奇怪的是,,是不是走arm这条路算是偏软件部分么?你在研究的感觉很像软件工程的人搞的,,我对这数据结构啥的这些东西很恐惧,,,还有你以后个人发展方向是怎么样的?或者说玩arm的技术人员以后会往哪些方向发展呢?请指教,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还真被你问倒了,因为已经提出辞职,估计最多到年底会离开现在的公司,下一份工作,我想做 传感器/MEMS这一个行当。

但是,看着杂乱纷纷的 招聘信息,我才发现自己真的是几乎一无所知。

我的确是越来越偏向软件了,我最初的确是从硬件电路出身的,然而,我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 计算机/程序(软件),所以我就越来越往这个方向走。

实际上这跟ARM没什么关系,因为对于ARM我没怎么做,我只是曾经接触过stm32,有一块ARM A8的芯片,我曾经在它上面写过linux下的几个通信程序,但对我来说,它们跟ARM没啥关系。

数据结构,算法这种东西,基本上人人都怕——我认识的网上一些圈内的朋友,有一些,在编程,计算机系统 方面的了解层度也算得上很深,远远不是我能比的。但他们中也有人坦诚,对于 算法这东西,我也看不懂。
而我自己对这些东西也没有太多了解,我想,还是 应用驱动学习吧,但你要用的时候,你怎么都会逼着自己去熟悉,了解,学习的。

实际上ARM只是一种技术而已,我觉得,说到 以后的个人发展方向,这些都不能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
因为ARM 只是一种应用技术,想C一样,你爱用在哪就用在哪,爱怎么用就怎么用,ARM可以做多媒体应用,也可以做机械控制系统,还可以做各种路由器交换器,所以,关键是你自己想要做哪一个具体的细分的应用领域。

这才能决定个人的发展方向。

而我自己,现在也看不懂了。
以前刚毕业时,傻乎乎的一门心思想从事 仪表类,测控,传感器 什么的,当时觉得目标很清晰,但实际工作了,是越工作越糊涂越看不懂了。
因为这些方向都是很大很空的,必须找到更具体的。

然后还要考虑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这个行业,在你所在你所想工作的地区,在这个行当里到底有多大的造化,以及以后发展的前景,你希望自己在这个行当中做到哪一个位置,作为什么角色.....
还要能有自己现在能够进入的条件。
比如我擅长的东西是 单片机C编程,所以,这是我进入的跳板,也是我安生立命的根本。

这些事情就很复杂了,一年半载都想不明白,所以我现在也想,先找相关的工作,慢慢做,慢慢看,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这不,这两天看了好多招聘信息,然后想 看看 MEMS,传感器系统集成一类的。

网友:
功能的2个基本载体:变量 和 函数

本来是打算按照 从最开始的 系统规划 和 结构设计 开始说的。
但是发现,无从说起——因为一旦说到那些内容,就无可避免地考虑到 后面才会提到的 模块的划分以及功能的细化。

于是,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从逻辑上排在最后的 设计子函数 说起。
反正,正着说难以避免的 显得很空洞。 反过来说,也许会更容易顺势往上说到每一步的必要性。

前面的一个两个帖子,反复强调了  一个 观点: 功能 至上。

现在,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功能指的是啥。

应该说,这里说的这个“功能”包含的是两方面 功能。 我认为可以划分它们:

一种是最终面向用户的 功能;
另一种是实现第一种功能需要的(或者说,转化到具体硬件,机器上的)功能。
而往往,把一个具体的功能  从 第一种个功能 转化到 第二种功能,这个过程就可以视为 自顶向下的设计过程。

举个例子:
呵呵,其实,不用举例子,参考我在 沙发贴 里 的那个数码管 的显示 的过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要在数码管上显示1到1000这些数字。”
这就是 第一种 功能;

这种功能往往来自客户,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也无需考虑 如何实现,他们要的仅仅只是实现他们预期的功能。

而后,我不断一步一步往下细化。
得到 以下几个不同阶段的功能(在下文中,我将会称它们 为 子功能,对应于每一个上一层功能而言。)
1.先把这个数字拆成每个位的数码;
2.通过查表的方法,把每个数码显示在对应位置的数码管上;

按照我的划分,这两步都可以视为 第一层,终端用户功能定义的第一层子功能,并且是它的完全子功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一层子功能全部实现,集成起来,就是用户功能的实现了。

类似的,要实现这一层子功能,就要实现它们各自的下一层子功能......

这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总会到某一个层,这个迭代过程就到头了,然后一个一个实现,最后反过来,一级一级往上集成,就可以完整实现最高层的功能。

这种思想就是著名的 自顶向下的设计思想。
它利用适当的分层思想,把一个复杂的任务分解成多个简单的子任务。
它基于一种基本的观点:人对事物的关注范围和关注点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一次考虑到所有细节。

因此,它一层一层往下走,对于每一层而言,它只关心它的下一层向上的输出,至于再往下如何,它一概不管。
因此,这种 洋葱式结构 的 分层思想,利用屏蔽更具体细节的思想,实现了人们在每一层只需要关注有限的一些问题,但是最从通过 系统集成却可以完成一个可能非常复杂的系统功能。

这个帖子写的有点长了,看来 题目中说的内容只能写到下一个帖子了。

这里先简单提纲挈领一下:

每一层的设计,正是我们通过函数实现的。 “函数”这个概念 和 数学上说的 概念 实际上 毫无差异。
它指的是 对于一个确定的输入,提供一个唯一的确定的输出。

对于 程序中的函数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每一个函数,都会有一组输入参数,然后都会有一个返回值。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个输入是来自于这个函数实现的功能的上一层 对 它 的 激励;
而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则是对其上层的反馈。

当然,作为特例,有的函数没有输入参数有返回值,也有的 有输入参数没有返回值,还有一种更特别的,没有输入参数也没有返回值。

这一类函数,一般来说,它们要么是通过对全局变量的读写来完成某种过程的记录和控制;要么就是这个函数纯粹只是一个操作过程,然而,它即不需要上层反馈一个结果,也无需对其下层函数提供参数。

比方说:通过延迟实现的延迟函数。
它要的只是一系列纯粹的空操作,从而实现延迟。

这类函数,不带输入参数,也不带返回值的函数,在有些语言中,被称为 过程——应该说,这是一个更为确切的名词。

好了,关于 变量 和 函数 如何作为功能的载体,以及更多我想要在这一部分说的内容里,将在下一贴子里 描述。

网友:
功能的2个基本载体:变量 和 函数(2)

前面说了 自顶向下设计,把 最终的终端用户功能 一步一步细化为 可操作的具体功能。

现在说说,具体如何实现。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
函数 是 功能的最小实现单位。(函数,英文单词funtion,它也有 功能 的意思,老外想这玩意真的有点意思。)

函数 恰好是 分层思想 的绝佳实现载体。
首先,这个函数内部完成了具体的实现,对于其调用者——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函数功能的上一层功能 来说,是完全透明的。
也就是说,它就是个黑盒子,我只是输入你需要的激励,然后得到我需要的响应,反馈,至于你内部如何实现,我不关心也不费劲,那是你的职责。

现在来说第二个载体,为什么我会说 变量 也是 功能的载体 呢?
具体的代码,是通过运算符 和 变量,数值来完成,这个不言而喻,但这个不足以让我认为 变量 和 函数 一样,都是功能的基本载体。
因为,我们所最熟知的一种变量,局部变量,它只是在调用函数时被创建,被读写,在离开函数后就自动销毁,对于这样一个东西,它的所有意义 只局限在那个 函数里——也就是说那个具体的 功能实现内部,所以它对外部不存在太大的太直接的影响,我们是无需对它太过关心的。

但是,实际上,变量是好几种的,最基本的,它按照 作用域 和 生存期 划分为 四大类:
全局变量   (源文件外可外部引用)
静态全局变量 (局限于本源文件)
静态局部变量(作用域 局限于本函数)
局部变量(作用域 生存期 局限于本函数)

前面我们说了,通过自顶向下,我们把一个具体的功能细分成很多层次的功能(有时,比如在华为编程规范里)这种层次,也被称为中间层。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实现一个过程,是通过一个相关的函数群来完成的。
在函数群之间,如何传递参数 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1.有的参数,通过形参列表传递,有可能很累赘。
    比如说,一个数组,它可能在好几个函数中都用到的,我们且不论它很长的情形——事实上,如果只是长也不要紧,通过按地址传递方式传递,倒也不是太大的事情。
   但是,如果在好几个函数中都要用到,我们就会觉得 烦了,而且——烦的是我们,对于程序运行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主要体现在 堆栈空间 和 函数编译时,声明接口时要分配更多的存储空间来存放这些接口参数。

2. 有时候,由于某些操作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或者需要等待一些时间,才能完成),这种时候,我们不可能让函数运行在某个操作过程中进行无休无止地等待,所以,经常的做法是,把一个操作循环执行,或者循环判断一个事件的标志,从而知道 操作进行到什么状态,是否往下一个动作操作。

这种最后在程序结构上,会以 类似于状态机的思想完成,但是,对于我们用来记录的一些过程相关的数量,标志,就不能单纯用局部变量了,因为它离开某个函数就会销毁。
但是我们又不能为了这个目的,就把所有相关操作都放在一个函数中,更不可能让它一直执行,直到完成才退出。

这不仅违背了我们前面说的 循环判断/操作 的思想,同时,也把我们利用函数把功能自顶向下分解的思想完全丧失,得不偿失。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动用 另外两类变量,静态变量 或者 全局变量。有了这两个利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分离子函数,让整个函数群的分层更加合理,更加符合逻辑,更加易于管理。

关于四类变量的具体语法上的区别,这里不多讲,百度看多几个答案综合一下就差不多。如果你还是不懂,请自己设计简单的程序验证你自己的猜想。

但是,这里,讲利用好四类变量来实现我们的分层和更好地管理我们的函数群以外,我们还要 讲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如何决定使用哪一种变量?这样做是基于一种什么理由?还有没有更优的选择?
这一部分,将放在 这个话题的 3 里。

网友:
功能的2个基本载体:变量 和 函数(3)

如何选用要用的 变量类型,这个话题,似乎是个很多余的话题。

如果不需要一直保存变量的结果,就局部呗,如果需要,就全部咯。
这个结论很正确也很简单,然而,它考虑的事情就太少了,它仅仅只是考虑了 全局变量 的 生存期 和作用域 可以跨越整个程序 而已,仅此而已。

实际上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首先,它们带来的开销。
开销,指的是两方面的开销,空间,时间。
具体地说就是,编译出来的程序,在给这些变量分配存储空间时占据的大小 以及 对这些变量读写时花费的时间。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除了局部变量以外, 其余三类变量它们都是一直固定地从程序编译载入内存时(或者烧写入裸机单片机系统里)存储在某个存储器空间中,它们自始自终占据着那个空间。
与此相比,局部变量则灵活得多,它只在函数被调用时,在堆栈上分配,用完就直接销毁。它们对空间的利用是非常高效的。

另一方面,因为 局部变量就在堆栈上,故而,对它们的存取很直接,要比去固定寻址去操作另外三个变量,都要花费一些计算地址上的花费。
所以,速度上也不及 对局部变量的存取来得快。

故而,一个基本原则是,除非必要,否则,请尽量用 局部变量,少用 静态,全局变量。

另一个方面,关于数据的安全性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并且经常引出大乱子的问题。
前面说了,因为,静态,全局变量被固定的存储在某个存储空间,而且,它们不会被销毁,也不会被重新创建,就这么一直地存在哪个位置。
加上它们在地址上是关联的——只是,除非看map文件,你一般是很难准确猜测到这些变量是按照什么顺序排列的——当然,你也没必要知道。

C语言而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允许直接操作内存的地址,比如指针,所以,经常有一类很恐怖的错误,比如 数组越界,比如指针乱指,当然——如果从操作内存地址的角度考虑,你会知道,它们带来麻烦的本质原因实际上是一回事。

与之相比,如果你的变量是生存在堆栈上,这样的事情基本就不会发生了(其实,任何时候,内存地址操作错误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只是,相对于 固定存储的静态,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引起的乱子,相对没那么危险,也更容易引起注意——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通过函数的返回值反馈,因而有可能更容易更早被发现。
而全局静态变量则不然,它被悄悄的非法篡改,而你可能根本毫无察觉。

3.最后说的是 变量的管理。
   这是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因为很多编码者并不会考虑管理这个问题,一来,在编码时,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有一天,当他们面对一个相对较复杂,涉及较多全局,静态变量的函数群,他们可能对它们可能在这个函数被修改(也就是写),在哪个函数又被访问(也就是读)。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像看到一根麻花一样,所有事情都会拧成一团,想想就会疯掉——相信我,这种恶梦,我是体会过好多次,才会对此印象深刻。
   调试时还是一时,因为,编码者刚完成编码,他可能对这些细节还记忆深刻,不过,如果是日后维护,不管维护者是别人还是编码者本人,我相信,他要么就自己诅咒自己,要么就被别人诅咒。

   因为这样滥用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的行为,造成整个程序非常难理解,让对程序的重构,bug都是极大的障碍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全局变量,它在好几个函数都被修改,又被好几个函数中作为条件被访问,有时候,你真的会很头疼这些行为的操作是一个什么顺序——大多数时候,它们是不存在严格先后顺序的。
   这个时候,你想重构?你想修改?——最大可能的是,在你仔细梳理出整个变量的流向以前,你只会把问题越改越遭,然后开始诅咒那个制造出这根麻花藤的混蛋。

     所以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变量,我来简单说一下我实际上是怎么做,当然它们仅仅作为参考,因为我还在不断学习这方面的技能。
      以下是一些原则:
     1.能用局部,就用局部,不行的话,我会选择 局部静态变量,再不行,我就是用 (源文件内)静态全局变量,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使用 全局变量 的。

       这里,我们解释一下 源文件 的概念。
      初学编程时,我一直是在一个源文件里写主函数和各种函数,因为那时候我写过最长的一个程序也就上千行。
       但是事实上你会碰到越来越大的程序,上万行,甚至十万行,百万行都可能。(当然,我目前做的最大的规模也就在1W行左右,还包括注释)。
        所以我们经常要把整个程序分成好几个乃至十几个几十个模块——这些模块不是随便划分的,更不是单纯为了让单个源文件变短 而已。

      模块实际上,是 比 功能更高一级的概念,整个系统往下可以分成几大模块,模块下可以划分相应要完成的功能,或者这样说,模块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功能集合。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函数 是 功能的最小执行单位,而从前面的叙述来说,我想,你应该理解为什么我说,变量也是功能的载体。
   因为,它可能记录了该功能的某个过程的执行情况——标志量,逻辑判断,或者计数累积。
   因此,如果我们把相应的功能集合到一个模块里,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变量也跟着分类,然后伴随着模块一组一组独立出来。

   这正是模块化思想的基础,也是我们如何通过 控制 变量 的 作用域 和 生存期 来实行 变量的管理 的 基础。

    何为 静态变量?静态变量者,它的生存期,和全局变量一样,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它的作用域只在其函数内部,当CPU离开该函数时,这个变量实际上跟隐身了一样,它是安全的,因为外部无法 改写它,也无法访问它。(当然,有一个例外情况,那就是数组越界,指针乱指,这种情况,至少在C里,说真的,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不管是 哪一种变量,遇到直接操作地址,都难逃厄运,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个问题。)

    全局变量实际上已经说完了,它有点像全能全知的上帝,任何地方都可以访问它,任何地方都可以修改它——不过,呵呵,这看起来很潇洒很帅很酷毙的特权,其实有时候,也是 一种 苦逼。

     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 全局变量式 的仁兄,整个公司里每天都有人要从他这里咨询情况(好比访问全局变量,一般用以判断或者提取数据进行运算),每天也要有人不断告诉他新的变化。
    这个时候,悲剧往往就发生了。
   我们假设一个情形,公司老总正在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比如,某场战争的胜败),而这个信息是某个在公司外部做跑腿的哥们来告诉他的。
    现在我们假设,一般情况下,这个跑腿的哥们在每个整点就告诉他当前的最新情况,而,每个十五分钟里,也就是一刻钟后,老总就来他这询问最新情况。
    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可以一直遵照这个 一般情况。于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跑腿的哥们因为事在路上耽搁了,他直到二十分的时候,才跑过来汇报最新情况,很悲哀的是,老总在五分钟以前已经咨询过了,老总下一次咨询要在55分钟后,更悲哀的是,这次跑腿的带来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情况,可能,战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英国赢了,而法国输了。之前说的 英国节节败退的信息,实际上是 那个操持英国国券的混蛋放出的假信息。
    而老总在5分钟之前,听到的结果却与此相反,于是,老总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他把手中持有的所有英国国券全部抛售了,然后,55分钟后他必然就会暴跳如雷,自己被套走了不少钱......

     这个有点生动形象的故事,据称是 现在被称为 第六帝国 的 金钱帝国 当年干的一票很大的买卖的真实案例。

     不管它真实与否,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事实,一个任何时间,任何区域都能访问和修改的 全局变量,假如它没有被妥善赋予 修改 和 访问 的权利,那么,在程序运行中,它绝对会是悬在用户和开发者,特别是维护者 心中的一把剑——因为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惹出 类似 前面那个故事中说到的 极其不幸的 事故。

     所以,原则之二:
     一定要妥善安排好,一个变量什么时候被修改,什么时候被访问,会不会有冲突,假如发生冲突,会有什么后果?这个后果能够通过什么措施来避免——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不要用它!

      呵呵,写的有点乱了,不好意思,还写了个故事,很晚了,就写到这里吧,过后看来要好好整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KEIL的TARGET的OPTION里可以直接定义宏,而不是在源文件里定义宏,这样直接条件编译出不同的版本。

网友:
楼主写的是精华啊,我电气出身都开始偏软了,纠结啊,现在搞软件上不去,搞硬件下不来、、、

网友:
支持楼主学到东西了!条件编译+自注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很认真,也很有心,前途一定一片光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是测控专业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大学时学的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但机械方面的 我几乎等于没学。

网友:
因为有计划去厦门旅游,请了两天的假,明天再上一天的班,就可以连着出外游玩三四天的样子。
这两天也不知怎么回事,工作整理程序有点心不在焉,总是觉得困和累。

晚上买了些零食和收拾了行李,也没做什么事。
除了和虚V界聊了一下他在玩的modbus和更长远的 飞行器 的玩意以外。

就是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

如这个帖子所写的内容所表达的那样。
现阶段,我满脑子想的事情,都是 关于如何组织,展开一个完整的 项目程序。

应该说这个帖子写过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从最末端的 变量 函数 开始 写的。

从这点上,我倒是觉得,在这个帖子的组织思路上,我是 从下往上 的思维。
我从最末端的变量 和 函数 的角度,从 如何更好管理好它们,尽可能做到 方便管理,容易维护,更加清晰易懂 等方面出发,反过来,讨论 最初 宏观的 那些工作步骤 的意义 ,和 需要如何做(等同于给这些步骤指明了工作的原则和目的。)

并且不断地强调一个核心
功能至上,任何事情都是为功能服务。

包括 最后会提到的最开始的工作步骤:系统规划,实际上,规划也是 以功能为纲,没有它,我们规划啥都不知道。
而往后的步骤里,包括概要设计,和具体细化设计——通过 分模块,分各个具体的功能块,这里,我将会试图用一个功能框架图 来描述它,这是一个动态的,生长的不断往下嵌套的功能框架图。

它的生长本身也就是 从 系统规划 一步一步 往 概要设计,,具体细化设计 这些功能 的 进行过程。

事实上,尽管我非常强调 这个工作过程的不可或缺,但是,我从来没觉得必须按照一套多么完整的流程去进行。
比如循规蹈矩的,从 调查立项,到 系统规划,到概要设计,细化设计,分模块,具体实现,等步骤一步一步往下做。

它们有的可以简化,有的可以删除,甚至,步骤本身可以打算。

著名的数学家polya在他的一本书里,总结过 解决问题的几个基本步骤,但包括他本人都强调,事实上,这些步骤并不总是,而且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往下走的,经常要往返进行——
往返设计,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入了解系统和任务本身,从而也在不断的往返中,找到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优秀的设计所应具备的特征。

简单地说,关键是要管用,而不在于这套规范和流程本身有多么完整和规范。
所以,对我来说,关键是分清,在一个完整的项目进行过程中,到底哪些步骤是迫切需要的工作,为什么呢?

已经做过的项目,并且规模比较大,而且不宜讨论。
所以,我一直在打算,拿我现在自己在做的一个 stm8s项目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来分析。

呵呵,睡了。
抛出问题,让各位久等了。

网友:
楼主很认真 看了很受用! 我是51初学者 刚刚入门 对于这些c语言方面的知识非常感兴趣 希望楼主多多提供这样的文章 谢谢

网友: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令人震惊:

网友:
呵呵,LZ说的很好,我一直觉得写驱动也应该按着软件工程的思想来弄,最好能自己试着去写份小型的固件库,用起来就轻松多了。

网友:
lz果然是个高手,

网友:
看着看着...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楼主,说的确实是经验之谈,其实很多人在实践过程中会有许多心得体会,只是大多数人没人没有及时以文字的方式总结出来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但个人觉得总结是很重要的,只有总结了才会系统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问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好,我本科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有学习过相关基础课程。

但是我对 这一块很是陌生,更多精力和能力都在 编程 方面。

网友:
从stm8s项目说开去 引子

具体的源码 和 完整的项目文件 在下面这个链接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3201-1-1.html

目前更新到8.2号的释出版本,完整包含 gpio+timer+数码管显示,只能算是做好了一个基本的程序架子(具体下文会说)。

在这个贴子里,我将以它为例子(当然,总结时,我发现有些部分我还没做进去,比如 测试模块。)
说明,现在的我,会如何组织一个 项目工程 的 开发过程。

网友:
从stm8s项目说开去 之一 一个典型MCU项目首先需要的功能

我们反复强调,功能至上。
那么,对于一个 典型的 MCU项目,我们最先要考虑的事情,事实上,绝对不是什么什么 测试体系。

从最务实的角度出发,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个赤裸裸(裸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首先构建点什么,那我们见到的将只是一个 黑乎乎 的芯片或者一个乱七八糟的开发板,除此以外,我们别无所得。

所以,对于一个典型的MCU项目,首要的第一步是, 构建一个最基本的平台——或者说,最小系统。

这个最小系统 和 一般意义上的 最小系统稍微有点点增加:
一般说的 最小系统 说的是 能让 芯片正常工作 的 最小外围电路构成。也就是说,这种意义上的最小系统,往往就是 外部供电电源电路,加上 外部晶振电路——甚至不需要,现在大多数 芯片内部有振荡源,然后,它就能正常运转了。

这就是 最小系统。
但这样的最小系统对我们是没意义的。
你说它正常运行了,谁能证明?
振荡脚上的电位差?还有什么?

事实上,我们最需要的是 确切可见可触 的 效果现象。所以,我们说的 最小系统 指的是,至少包含LED 的 外围线路。

不知道你们的习惯如何,一个新的MCU拿到手,我一般首要考虑的就是,先把gpio/IO的 读写 验证完,其次再一点一点往下走,增加 定时器 这个基本的应用,然后,我就可以认为自己已经能够用上 这个芯片了。

简而言之,一个典型MCU项目首先需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最简单,最直接的gpio向世界证实了它的确是可操作的。
(然后是定时器,还要是定时器中断,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程序的组织,分时处理的最简单实现,都离不开它。)

网友:
从stm8s项目说开去 之二 构建 测试/debug测试用例

从现在起,明确一个观点(尽管这个stm8s,不好意思,我也没这样做,但我会马上补充进去)
任何时候,在构建相应功能和编写相应模块,函数之际,就要考虑其测试用例。

测试用例是用来干嘛的呢?

从字面意思来看,它是用来 证明 我们的程序 没有什么问题,并且的确实现了我们预期的功能 的辅助部分。

但实际上,按照《软件测试的艺术》 这本书的观点,我认为以下这种说法 更有可取之处:
因为软件从来就不存在“完美的,正确的”,它总是或多或少有问题——就像一个追求完美成癖的人来说,也是从客观实际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隐患,没有bug的程序时根本不存在,这不是苛刻,实际上它是一种宽容:所以,我们也没强求你提供一个这样的”完美“程序啊。

所以,我们要实现的更实际的目标应该是:
1.尽可能找出并以妥当的方式处理,消除程序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2.证明你的程序只是做了”要做的事“,而没有做”你不要做的事“——简而言之,这个世界上最错误的一个观点之一就是 ”做了没用的事,又有什么害呢?“

不过,上面说的这些,也许更多的是用于 发现 和 调试 程序中的bug——我的意思,是 程序编写中的具体逻辑,实现方式时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谈不到——正如我的stm8s项目,目前也没具体做到那个位置。

这个阶段——我现在等同于 实现了 我上一个帖子所描述的 那个 面对一个MCU项目,首要要实现的功能(它们基本是硬件层次的)。
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测试吗?如果需要,那我们要测试什么?我们要怎么测试?

当我写下这个问题时也一时愣住了,但我马上就找到了答案,答案其实很简单:
你实现了什么功能,你就要为什么功能 添加 测试用例,以证实你的实现的确管用,并且没有引入什么错误。

在这方面,我想说一下,这种底层非常简单的功能实现方面的测试用例的构筑基本原则:

第一,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所构筑的底层功能里,都有什么依赖关系——
简单地说,我们用LED亮灭,本身就是为了证实gpio的确可以为我们所操作——而这也经常被用来证实一个自己焊接的最小系统板,的确在正常运行;
所以,在我们实现底层的简单功能时,实际上也存在彼此 依赖关系,比如你要通过LED的闪烁频率去证实你定时长度的设置有效,那么,实际上,你还需要首先证明gpio工作正常。

所以,现在我们分析的结果是,gpio是最基本也是最首要测试并且保证的功能。

这个实际上非常简单,电路上,只要焊接一个LED即可,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LED接IO口,外部上拉一个电阻到电源。

实际上,除了LED,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证实,比如说,假如我们的系统中规划要使用到数码管,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数码管证实gpio的工作状况。

但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说明的 原则之一:
用 最直接,最简单的独立,不依赖其他实现的方式去证实你要证实的东西。
比如说gpio是否如你所愿写高写低,请为我提供一个比起外接LED还要更直接的方式?
我相信你找不到,除非你喜欢用表笔去测量。

而它也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它仅仅只是通过相应的IO寄存器写操作。

但如果是数码管就不同了,这里涉及译码,以及动态显示或者静态显示的其他细节——如果你用它去证实gpio,那就太累了,因为你要首先保证这套数码管驱动程序本身的确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总结的很到位。毕业四年了,很久没有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好好做个项目了,因工作需要总是把各种协议移植来移植去的,都快迷失自己了。看到楼主的帖子让我想到刚毕业那段时间,自己搞项目,并且乐在其中的那种感觉。加油吧,为了兴趣!

网友:
再说 测试程序

在接着 做 stm8s的 业余项目 时,这两天,在 原来已经“测试”好了的 数码管 模块 上又发现了问题。
浪费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居然发现原来是因为我在 连接排线 时,把两个段码引脚 接反了。

这件事,也从侧面告诉我们,测试程序 有多么重要,同时,它也指出了 面对一个特定的 模块——比如 数码管显示模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测试 程序。

昨天早上,我一边整理程序,一边中间抽一个时间段,接着翻了翻 《软件测试的艺术》这本书。当我看到 提及 测试自动化 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在 上一个帖子,我提到的 那些 对于 典型MCU项目 最初的 最小系统 的测试程序,这些测试的目的是 确认 我们 对于 基本显示/读外部状态 底层硬件功能 是否 准确无误。

这一类测试,属于 测试 中的 非自动化 测试部分。
理由是,它不比我们验证某个程序逻辑的运行是否正确,某个重要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想办法,让某个数码管或者某个LED闪烁或者长亮长灭等 来表示程序运行已经出了错误

我的意思是,我不用一直盯着它看,我可以做其他事情,然后等着它出错。

但是,对于 这种 底层硬件功能,我们是没办法的——除非有一天我们可以发展一套高级的智能系统,它居然可以知道,数码管显示到 ‘5’这个字样时,显示的是乱码;它居然可以知道,声音芯片发出的声音发生了畸变或者停不下来。

归根到底是,这些硬件上的物理表现,除非我们人自己去观察,还是一直持续地观察,否则,我们很难保证,程序数据上正确的输出,能保证硬件一定工作正常。

所以,我们需要这类 非自动化 的测试程序。

我们借助它们,可以,很快地验证,比方说,验证所有显示的字符在数码管上正确无误,没有数码管缺笔段,或者连线错误等导致出现乱码。

网友:
再说 测试程序 之二

回顾上一次写的帖子,觉得写的有点乱。
现在算是对这个 话题 做一个 比较 定型 的 总结。

前面说了,在 实现MCU系统的 底层硬件基本功能时,我们需要一系列 非自动 的测试程序,用以确保我们的 底层硬件 工作正常。

我总是有一个习惯,试图在很开始的时候,就从全局考虑到所有该做的事情,以便我不能边做边补充,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在不断 填补一个 漏洞越来越大的错误,这种体验让我感觉非常糟糕。

很可惜,我不得不说,在这个地方,我的这种心理怯弱让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诚如数学家波利亚 所说的那样,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按步就班往下进行的,它总是要不断往返,在尝试中加深对问题本身的理解,在走弯路中不断找到更优的方案。

正如,在上一个帖子开头,我所说的 那个 就发生了不到两个小时前的一个小小的bug的排查过程,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出现,我是不会理解 对于 数码管的测试,除了要让它 动态显示随便一个什么数以后 就完事了的。

实际上,我应该覆盖所有 数码管字符。
这件事,我能想到一个非常现成的方法,正如我工作中,我上司让我做的那样,我对此非常熟悉,然而,因为我没有充分,从本质上理解 这种 需求,因而,在我再次构建自己的程序时,我还是把它忽略了......

一句话,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测试程序,不仅取决于我们实现了什么功能,还在于我们实现了的这些功能,需要一个怎样的完整的 测试。

于是我开始认识到,即便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基本操作,看起来,我似乎不需要把 《软件测试的艺术》上提到的那些复杂的 黑盒测试方法,白盒测试方法 用到这上面来,也似乎用不到。

然而,实际上,即便是这类 非自动化 测试,逻辑如此简单的,实际上原来还是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的。
比如 这个 没有 覆盖测试 数码管字符 的问题 —— 无论是 黑盒测试 ,还是 白盒测试,它事实上都需要 一定的覆盖率,不同的是,
对于数据驱动的 黑盒测试,它是要尽可能覆盖 所有数据,而 对于 逻辑驱动 的白盒测试,它是要尽可能覆盖所有的逻辑分支。

还好,数码管字符 是非常有限的,而我还是没有想到要全部覆盖测试。

网友:
再谈测试程序 之三 我们需要测试什么

这个帖子的内容,会非常具体,因为具体,所以它具有限制性。
它限制于我正在做的这个stm8s的项目的具体硬件系统,它非常简单,只有LED,独立按键,数码管,仅此而已。

它限制于这一步我能想到的需要 确切测试的功能。

1.GPIO的读写,这一部分,前几个帖子强调过,作为一个向外界展示自己状态的窗口,它是所有后续测试和应用的基础,所以它必须最先测试,最先确认;
2.定时中断是否可用,是否正常,定时长度是否正常;
  因为在一个典型的MCU项目中,几乎就没有不需要用到 定时器的,它可以让主程序流程更加自由,可以实现最简单的 分时处理系统。
3.具体的数码管
   我不仅要证明它的确可以稳定不闪烁地动态显示出一个四位数。
  我还要证明,我要显示的所有字符,在所有的数码管上都能正确地显示出来,不带乱码。
  我还要测试出,我最长可以以多长的刷新周期去刷新所有数码管

..................

昨晚还是前晚的帖子没有很好地说清楚 这些测试 的原则。

其实,原则就是一句话:
尽可能让你每个模块,每个功能的测试独立出来。
比如说,大多数时候,我会把数码管定时刷新放在 定时中断里完成。
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在做 数码管测试程序时必须 放在中断里完成呢?

事实上,非也。
为何?
因为,如果我这样做,则我不能保证 测试出现不正确的情况时,到底是定时中断引起的,还是数码管本身的显示函数有问题。

所以,与其如此,我会考虑干脆用 纯粹的 软件延时 来计时 刷新频率。

当然,有些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独立的。

比如 gpio输出高低点亮熄灭LED,这几乎是所有可观察测试的基础。

网友:
有大局观很不错奥

网友:
不错,挺有系统性,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