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晶振不起振

楼主:
新做了5块9B96的板子,拿回来后发现不能下载程序。使用的是KEIL+Jlink V8 ,然后就检查JTAG连线,没有问题,接着检查3.3V供电,也没有问题,LDO也没有问题,最后发现测试晶振,发现晶振没有起振,测试晶振引脚电压,一个是2.4V,一个0.34V,示波器也测不到波形(测试开发板的晶振是可以测到波形的)。将开发板上的晶振换到新板子上也不行。检查发现开发板上片子是C5版本的,而新做得是B1版本的。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附上我的原理图,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错了, C1 不能直接下,B1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参考下附件

看了下原理图,还没发现问题。
参考下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参考下,谢谢楼上的兄弟!
目前打算换CPU。

网友:
换完CPU问题解决了。看来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芯片损坏很少见,除非是存在连线或供电错误,更应该留意的是焊接。

网友:
楼主,9B96有内部的Oscillator,默认是内部Oscillator

外部晶振的起振,要在内部的寄存器软件置位。

网友:
RCC

Run-Mode Clock Configuration (R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