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739+TMP006温度传感器

楼主:
硬件资源
MSP-EXP430F5739学习板
TMP006基本电路(2层板)

硬件连接:SCL---P1。7
                  SDA--P1。6

网友:
//TMP006在I2C总线通讯时的地址
#define TMP006_ADDRESS                0x40        //7位串行总线从机地址

//TMP006含有5个16 bit的寄存器
//只有配置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其他都是只读的

#define VOBJECT_REG                        0x00        //传感器电压寄存器
#define TEMPERATURE_REG               0x01        //温度寄存器
#define CONF_REG                             0x02        //配置寄存器
#define Manufacturer_ID_REG            0xFE        //制造商ID寄存器        5449h
#define Device_ID_REG                      0xFF        //设备ID寄存器       0067h

网友:
//配置寄存器相关位的定义
//Bit [15] RST: Software reset bit
#define TMP006_NO        0<<15        //正常运作,此位自我清除
#define TMP006_SR        1<<15        //软件复位

//Bits [14:12] MOD[2:0]: Mode of operation
#define TMP006_PD        0<<12        //掉电
#define TMP006_MOD        7<<12        //传感器和环境的连续转换

//Bits [11:9] CR[2:0]: ADC conversion rate
#define TMP006_CONVERSION_RATE_4        0<<9        //转换速率
#define TMP006_CONVERSION_RATE_2        1<<9
#define TMP006_CONVERSION_RATE_1        2<<9
#define TMP006_CONVERSION_RATE_0_5        3<<9
#define TMP006_CONVERSION_RATE_0_25        4<<9

//Bit [8] EN: DRDY enable bit
#define TMP006_DRDY_D        0<<8        //DRDY禁用
#define TMP006_DRDY_E        1<<8        //DRDY使能

//Bit [7] DRDY: Data ready bit
#define TMP006_DRDY_P         0<<7        //忙
#define TMP006_DRDY_R        1<<7        //

网友:
//测试程序里用到了一份“MSP430_SWI2C_Master.c”库文件里MSP430的IO模拟的I2C函数

/****************************************************************************
* 函数名:
* 输入:
* 返回:
* 描述:
* ************************************************************************/
void Write_TMP006(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 data)
{
        unsigned char TxData[3];

        TxData[0]=Reg_Address;        //寄存器地址
        TxData[1]=data[0];                //寄存器值 MSB
        TxData[2]=data[1];                //寄存器值 LSB

        MSP430_SWI2CMST_writeBlock(TMP006_ADDRESS,3, 0,&TxData[0]);

}
  /****************************************************************************
* 函数名:
* 输入:
* 返回:
* 描述:
* ************************************************************************/
void Read_TMP006(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xData )
{
        unsigned char TxData[2];

        TxData[0]=Reg_Address;        //地址指针
        MSP430_SWI2CMST_writeBlock(TMP006_ADDRESS,1, 0,&TxData[0]);

        MSP430_SWI2CMST_readBlock(TMP006_ADDRESS,2, RxData);
}

网友:
/****************************************************************************
* 函数名:
* 输入:
* 返回:
* 描述:
* ************************************************************************/
void Init_TMP006(void)
{
        unsigned char RxData[2],TxData[2];
        unsigned int confg=0;

        //写配置寄存器

        confg=                0x8000;
        TxData[0]=(unsigned char)(confg>>8);        //MSB
        TxData[1]=(unsigned char)confg;                        //LSB
        Write_TMP006(CONF_REG,&TxData[0]);

        //读配置寄存器
        Read_TMP006(CONF_REG,&RxData[0]);

        //制造商ID寄存器        5449h
        Read_TMP006(Manufacturer_ID_REG,&RxData[0]);

        //写配置寄存器
        //MSB
        confg=                TMP006_MOD        |//传感器和环境的连续转换
                                TMP006_CONVERSION_RATE_0_25        |
                                TMP006_DRDY_D;        //DRDY禁用
        TxData[0]=(unsigned char)(confg>>8);
        //LSB
        TxData[1]=(unsigned char)confg;
        Write_TMP006(CONF_REG,&TxData[0]);

        //读配置寄存器
        Read_TMP006(CONF_REG,&RxData[0]);

        //制造商ID寄存器        5449h
        Read_TMP006(Manufacturer_ID_REG,&RxData[0]);

        //设备ID寄存器       0067h    这里我读出来居然是0X07FF  奇怪!!!!!!!!
       Read_TMP006(Device_ID_REG,&RxData[0]);

}

网友A: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ucdata[2];
        unsigned int  uidata;
}_ui2uc;
float Read_TMP(void)
{
        unsigned char RxData[2] ;
        _ui2uc ui2uc;
        float temp=0;
        //制造商ID寄存器        5449h
        Read_TMP006(Manufacturer_ID_REG,&RxData[0]);

        do
        {
                //读配置寄存器
                Read_TMP006(CONF_REG,&RxData[0]);
        }while((RxData[0]&0x08)!=0x08);
        //
        Read_TMP006(TEMPERATURE_REG,&RxData[0]);
        ui2uc.ucdata[1]=RxData[0];
        ui2uc.ucdata[0]=RxData[1];

        temp=(ui2uc.uidata>>2)*0.03125;

        return temp;
}

网友:
测试了下 室温大概也就30左右,采集过来也差不多

不知道如何知道距离远近和温度偏差大小!!!!

网友:
有使用TMP006的朋友可以交流交流!如何使它测量温度准确些呀!

网友:
你好,我也在调试这个TMP006有问题请教!

我今天调试这个芯片的时候发现我发送器件地址的时候TMP006有应答,但是再发送寄存器地址的时候就没有应答了,读出的数据都是FF。想请教一下,您是怎么做的,我很急,希望您能帮我一下!

网友:
程序接口都能知道了,没看文档呀?

小板子自己做的?我要是有这个器件,就做小一点,装在一个笔状的外壳里,这样是不是好在不同的环境位置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配置寄存器

        confg=                0x8000;
        TxData[0]=(unsigned char)(confg>>8);        //MSB
        TxData[1]=(unsigned char)confg;                        //LSB
        Write_TMP006(CONF_REG,&TxData[0]);

        //读配置寄存器
        Read_TMP006(CONF_REG,&RxData[0]);

        //制造商ID寄存器        5449h
        Read_TMP006(Manufacturer_ID_REG,&RxData[0]);

        //写配置寄存器
        //MSB
        confg=                TMP006_MOD        |//传感器和环境的连续转换
                                TMP006_CONVERSION_RATE_0_25        |
                                TMP006_DRDY_D;        //DRDY禁用
        TxData[0]=(unsigned char)(confg>>8);
        //LSB
        TxData[1]=(unsigned char)confg;
        Write_TMP006(CONF_REG,&TxData[0]);

        //读配置寄存器
        Read_TMP006(CONF_REG,&RxData[0]);

        //制造商ID寄存器        5449h
        Read_TMP006(Manufacturer_ID_REG,&RxData[0]);

网友:
先复位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没看懂,现在读出来的都是0x7ff。头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读制造商ID也要先复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上点后,初始化时,程序对它复位下,然后在进行读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电后,在配置里面直接写了0x8000,复位,然后按照手册上的时序写入地址和指针,都成功,但是到最后读出的数据都是0xFF,
SCL_out;
        SDA_out;
        SCL_H;

        SDA_H;
        __delay_cycles(50);
        SDA_L;
        __delay_cycles(50);
        SCL_L;
        __delay_cycles(50);

        uchar wdata[2]={0x80,0xfe,};
        for(int n=0;n<2;n++)
        {
        for(uint ii = 8;ii > 0;ii--)
        {
          if(wdata[n] & 0x80)SDA_H; else SDA_L;
        __delay_cycles(20);
        SCL_H;
        __delay_cycles(50);
        SCL_L;
        wdata[n] <<= 1;
        }
       //检测ACK
        __delay_cycles(50);
        SCL_H;

        SDA_in;
        __delay_cycles(50);
        while(0 != SDA_val);
        __delay_cycles(50);
        SCL_L;
        SDA_out;
        }
        //上面有效!第二次开始信号

         SCL_out;
        SDA_out;
        SCL_H;

        SDA_H;
        __delay_cycles(50);
        SDA_L;
        __delay_cycles(50);
        SCL_L;
        __delay_cycles(50);

        uchar wdata1=0x81;

        for(uint ii = 8;ii > 0;ii--)
        {
          if(wdata1 & 0x80)SDA_H; else SDA_L;
        __delay_cycles(20);
        SCL_H;
        __delay_cycles(50);
        SCL_L;
        wdata1 <<= 1;
        }
       //检测ACK
        __delay_cycles(50);
        SCL_H;

        SDA_in;
        __delay_cycles(50);
        while(0 != SDA_val);
        __delay_cycles(50);
        SCL_L;
        SDA_out;
        SDA_L;

        //以上是发送地址,下面是接收数据

        uchar  rdata = 0x00;
      //  uchar flag;
    uchar iii;
    SCL_out;
        for(iii = 0;iii < 8;iii++)
        {

                SCL_H;
                SDA_in;
                __delay_cycles(50);
                rdata<<=1;
                if(SDA_val) rdata|=0x01;

       // __delay_cycles(20);
                SCL_L;
                __delay_cycles(50);
        }
SDA_out;
这是我的一个读TMP006的代码。麻烦您帮我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直接用到了一份“MSP430_SWI2C_Master.c”库文件里MSP430的IO模拟的I2C函数

你把I2C的速率加慢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减的很低了,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个MSP430_SWI2C_Master.c发一份给我,我没找到这个库文件啊!或这麻烦你告诉我到哪里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

MSP430_SWI2C_Master.c

MSP430_SWI2C_Master.h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教您一个弱弱的问题,这个lib是不是所有的msp430都可以使用啊?例如我的msp430F41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用那个函数,在我板子上跑,MCU的引脚更本没有输出,求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谢谢你的帮助,我现在已经能够读出TMP006里面的温度了,但是我有个问题是,单片机怎么计算出物体温度呢?我发现读出来的Vobj转换成电压的时候已经变成0了,  vObjcorr = ((long double)(v0bj)) * .00000015625;就是通过这一步计算后,得到的值总是为0,这个问题您遇到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修改下H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读出来的值*0.03125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都解决了,是我写代码的时候强制转换错了,谢谢啊!
我现在测出来的温度比我另一个红外测温仪测出的温度将近高一度,请问,您读出来的温度怎么样?您有考虑过它的S0校正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006前面放电烙铁 ,温度测的明显不准

S0校准是怎么回事?

网友:
老大,你那个TMP006是自己焊的吗?

老大,你那个芯片是自己焊的吗?怎么焊的啊?我现在愁没法焊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006前面放电烙铁 ,温度测的明显不准

S0校准是怎么回事?
不记得了,使用测量范围是多大来着?烙铁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对呀,说说使用感受呀

哎,羡慕,我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手工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啊,怎么焊的啊?热风枪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热风枪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要用它做项目,麻烦的要死

网友:
能问一下你这个芯片怎么焊上去的?怎么判断它没有短路或者虚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位置对准,用热风枪吹了,锡珠融化后,片子会比放上去时,矮点

我只用万用表测试管脚之间是否短路了!

网友:
读出来的值始终是全1,即Oxffff.

读出来的值始终是全1,即Oxffff.TMP006好像没有工作,请问顶部看有点的那个角是A1脚对不对?
还有,布线是不是对TMP006有影响?有时间还请回答下,甚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布局我直接参考评估板的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是不是有点的那个脚,是A1脚,我是最怕把引脚搞错了,浪费时间还没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来焊好的板子居然没找到

芯片数据手册里A1是 芯片角上有个正方形

实物上有个圆点,感觉是圆点是A1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
能不能加一下你的QQ呢?有些问题想请叫请教,395980303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多亏了你的帮助,用TMP006可以读出配置寄存器的值,但是读出的电压值和温度值为上电复位的值--0x0000.再次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读id都没有错误的话,读温度,然后手摸看看有变化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木有变化额,请问
        do
        {
                //读配置寄存器
                Read_TMP006(CONF_REG,&RxData[0]);
        }while((RxData[0]&0x08)!=0x08);
这是你程序里的一段代码,这个while((RxData[0]&0x08)!=0x08);
判定的是寄存器里的哪一位?
是DRDY位(数据准备就绪)吗?还是EN位(控制关断DRDY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E:

//Bit [8] EN: DRDY enable bit
#define TMP006_DRDY_D        0<<8        //DRDY禁用
#define TMP006_DRDY_E        1<<8        //DRDY使能

//Bit [7] DRDY: Data ready bit
#define TMP006_DRDY_P         0<<7        //忙
#define TMP006_DRDY_R        1<<7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理说只有在配置寄存器DRDY为1时,表示转换完成的时候,才能读温度值和电压值的。唉,我这里怎么会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使能这个位了没?
//Bit [8] EN: DRDY enable bit
#define TMP006_DRDY_D        0<<8        //DRDY禁用
#define TMP006_DRDY_E        1<<8        //DRDY使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软件复位之后,向配置寄存器里写入的是0x7800也就是EN=0(使能位为0):/DRDY脚禁用,之前看你的程序也是那样写的。但是我从配置寄存器里读出的值,/DRDY(数据准备就绪位)不会为1,应该不至于一直在转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这个TMP006可以用了,原因是布局问题。请问你有没有用TMP006测过人体的温度或者其他物体的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用!

网友:
tmp006好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里可以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ucdata[2];

do
                    {
                            //读配置寄存器
                            Read_TMP006(CONF_REG,&RxData[0]);
                    }while((RxData[0]&0x08)!=0x08);

程序中 ((RxData[0]&0x08)!=0x08); 有错!
应该是RxData[1]!=0x08

网友:
引用 网友F:
do
                    {
                            //读配置寄存器

//Bit [7] DRDY: Data ready bit
#define TMP006_DRDY_P         0<<7        //忙
#define TMP006_DRDY_R        1<<7        //

我是读这位bit7

网友:
呵呵!!! 0x08 换成 二进制是1000,RxData[0]是高8位!你这个是检测高8位的第4位!DRDY 是低八位
(RXData[1])的第八位!  我上面的帖子都打错啦!! 应该是 RxData[1]!=0x80;

网友:
校准体温和测量温度在另外一篇文档里面。
S=S0[1+a0(Tdie-Tref)+a1(Tdie-Tref)^2]
Vos=b0+b1(Tdie-Tref)+b2(Tdie-Tref)^2
f(Vobj)=(Vobj-Vos)+c0(Vobj-Vos)^2
Tobj=(Tdie^4+f(Vobj)/S)^(1/4)

网友:
在TI文档SBOU107 中:
IR: Infrared, or radiation that occurs in the infrared wavelengths (0.7 μm to 1000 μm). The TMP006
uses IR wavelengths from 4 μm to 8 μm.
是指测量温度362k到724k吧? 也就是说90度以上才能够测量出来?
还有这个公式:f(Vobj)=(Vobj-Vos)+c0(Vobj-Vos)^2
Vobj 是不是寄存器0直接读出来的?读出来转换成电压?那单位是nV还是mV?

网友G:
问一下  TMP006 采集到温度用显示屏显示需要手动复位更新数据情况下 想用循环来自动更新应该怎么做?我不明白这些...着急~谢谢啦

网友:
12年的帖子了~~希望渺茫0.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  TMP006 采集到温度用显示屏显示需要手动复位更新数据情况下 想用循环来自动更新应该怎么做?我不明 ...

你可以单独发帖,这样你的问题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单独发帖,这样你的问题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好嘞,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嘞,谢谢啦。

你采集到温度了吗,我使用的TMP112采集的温度值不对,你SDA和SCL上拉一般接的多少的?

网友:
DRDY这个管脚接在那个管脚的,没有看到定义

网友:
MSP430_SWI2CMST_writeBlock(TMP006_ADDRESS,3, 0,&TxData[0]);这个IIC里面封装了什么,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都解决了,是我写代码的时候强制转换错了,谢谢啊!
我现在测出来的温度比我另一个红外测温仪测出的 ...

我现在还没有测出来,怎么测试TMP006在工作

网友:
还没有测出来,孤傲你认识吗

网友:
官网上买了一个TMP006的板子,上面有10个引脚,不知道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