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线
littleshrimp

楼主(2012-07-27):
CC1121/1120 ASK/OOK配置问题
最近在设计TI的CC1121模块,利用SMARTRF STUDIO7配置ASK模式后。
一个模块发射数据,接收模块的各GPIO引脚都没有电平变化。
有谁调试过ASK功能,哪怕CC1100也成,参考下,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喽。
配置

网友:
现在已经可以接收数据,只是在发射器没有发射数据时GPIO引脚会有很高频率的”干扰“电平。目前还没能通过配置寄存器将其滤掉。

网友(2012-09-21):
使用单片机做数字滤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