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2553的灯的中断和轮询控制

楼主:
第一种是轮询控制;
#include
void delay(int);
void main()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DIR|=BIT0+BIT6;      //设置P1.0和P1.6为输出
P1OUT|=0x41;
P1DIR&=~BIT3;          //设置P1.3为输入
  P1REN|=BIT3;           //设置上拉电阻
  P1OUT|=BIT3;           //这一句得加
  for(;;)
    {
        if((P1IN & BIT3) == 0)
        {
            delay(10);   //消抖
            if((P1IN & BIT3) == 0)
            {
               P1OUT ^= BIT0 | BIT6;  //取反
            }
            while((P1IN & BIT3)==0);  //等待松开按键
        }
    }
}

void delay(int i)   //延时函数,具体多少没计算
{int j,k;
  for(j=0;j<110;j++)
    for(k=0;k }

第二种是中断;
#include
void key_init();
void main()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key_init();
P1DIR|=BIT6;        //设置P1.6为输出,带下句为亮
P1OUT|=BIT6;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void key_init()
{  P1DIR&=~BIT3;    //设置P1.3为输入
    P1REN|=BIT3;     //设置上拉
    P1OUT|=BIT3;
    P1IES|=BIT3;     //高电平到低电平有效,即下降沿
    P1IFG&=~BIT3;    //清除中断标志,带上这句最好
    P1IE|=BIT3;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中断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if(P1IFG&BIT3)
     {P1OUT^=BIT6;
     P1IFG&=~BIT3;   //这句清除中断标志必须带上
    }
   else
      P1IFG=0X00;
}
呵呵,偶是新手,欢迎大大拍砖指导,也希望和我一样的菜鸟能不断进步,

网友:
可以去尝试看看。。

网友:
P1OUT|=BIT3;           //这一句得加
LZ新手求教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检测按键的思路不是输入么。设置输出是什么意思?配合前面的一个上下拉使能指令使其强制上拉么?新手不怎么明白望告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用户手册第337页最上面有句话:if the pin's pullup/pulldown resistor is enabled,the corronsponding  in the PxOUT register selects pullupor down
     Bit 0:  pulldown;  Bit 1: pullup
应该是这句话的

网友:
我这两天也一直没弄懂这个P1REN,感觉有没ren貌似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P1REN当然有用了,在你配置成输出模式的时候,比如说下面我要使用该引脚作为上升沿触发中断的时候,那么你就需要先将该GPIO 下拉,然后等待一个高电平来触发中断。下降沿触发也类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得上拉、下拉是决定了默认电平的。上拉低电平有效,下拉高电平有效。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LZ哈。手册都没好好看,我面壁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为什么后面要紧跟P1OUT拉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这里的这句话是可以不用加的

网友:
那什么时候必须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