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
我把交流电压抬高2.5V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然后进AD进行采样 2MS采集一次(感觉和1MS采集1次得出来的数据一样)采集到的数据用均方根的算法来处理 。AD部分我让他满量程时显示1023(12位AD)。当我不加交流信号时液晶屏上显示504,加上交流信号时显示617.这113个差值是不是代表我加进去的交流信号。当我调整输入电压时可以清晰的从示波器中看到信号的变化,但是输入电压和显示为什么不线性。当我输入220V的时候那个差值是113,理论上讲当我输入110V时他应该显示56左右 可是他却显示35.
(由于手头没有合适互感器 我用一个150V比3.53V的互感器接在220V上,2次输出上并着一个2K的电位器,现调整到1.7V~1.8V左右,然后调试的时候只调整调压器)
但愿我说的够明白,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
你测得是瞬时值,它在周期内变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了 我是1个周期采样10次(相当于2MS采集一次)是10位AD

网友:
150V的互感器到220V就饱和了,输出的值就不成线性了。你用150V以下的电压试试线性可以不。还有,你既然有示波器,应该可以知道输入的信号具体是多少,自己计算一下看看和AD转换的值一致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调压器调压输入从0~150V时:
没有交流输入时,方均根值是508;
输入是0V交流时方均根值是507;
输入是25V交流时方均根值是508;
输入是50V交流时方均根值是514,
输入是75V交流时方均根值是523,
输入是100V交流时方均根值是537,
输入是125V交流时方均根值是552,
输入是150V交流时方均根值是573,

网友:
可能算法不太合适吧。采样值与理论值差多少?

网友:
是我的思路问题 还是算法问题呢
那个2.5V的量程序中要不要

网友:
算法部分没什么问题。虽然这样算粗出来的不是交流值,自己看一下理论值和测量值一致不一致才好找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