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到的帧不对

楼主:
刚学430,依靠TI的例程和自己所想,写了以下的程序,
想实现的功能是:通过串口1接收中断,把串口1收到的数据,存入数组里面,然后加上后面几个字符,再从串口0发送出去
调试的时候用的串口助手,发送和接收都没问题,但是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数据不一样,
比如我串口发的是十六进制的12 34 56 78 90五个字节,收到的却是12 90 90 90 90 1a 0d 0a
后来又试了各种数据组合,收到的都是第一个字节再加上4个最后的字节然后还有3字节的尾
自己分析了两天,实在找不出原因所在了,希望高手们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谢了。

代码如下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SR(void)
{

for(j=0;j<5;j++)
{
  data[j]=U1RXBUF;
   delay_ms(5);
   //IFG2&=0xef;
}
  data[5]=0x1a;
  data[6]='\r';
  data[7]='\n';

  for(i=0;i<8;i++)
{
while(!(IFG1&UTXIFG0));
  U0TXBUF=data;
IFG2&=0xef;
}

// Send_Byte0();
delay_ms(5);
// RS485_CTR0;
}

网友:
问题得到解决

问题已得到解答,
出错的原因是:不该在中断里执行for循环,每次中断只接受一个字节而已。
改为
  data[j]=U1RXBUF;
  j++;
  if(j == 5)
  {
    data[5]=0x1a;
    data[6]='\r';
    data[7]='\n';
  }

IFG2&=0XEF;
这样就好了,然后发送部分放在主函数里面执行。
顺便感慨下:
感觉自己错的都是很基本的低级错误,这也是由于刚学习所导致,以后还得更细心,更认真才行。
不过帖子发了这么久,也有几十个人看过,应该也有人发现我的小错误,为什么就没人愿意指教指教我们这种小菜鸟呢?
也由于没人指错,又重头检查了一次波特率,电平,中断冲突等问题,也算是又学到不少东西,只是耗费的时间有点长。
总的来说,找到错误还是比较高兴的,
在此说这些,是希望以后出现类似问题的看到这个帖子可以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