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launchpad 串口,偶尔才能收到

楼主:
按照论坛上说的 把R, T 跳冒对调。  能偶尔收到数据 。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外接MAX232串口模块,能很稳定的收到数据。
求高手解答     我用的是官方代码。
如 给串口发“ a”  单片机给我回复“a”

网友:
示波器看一下电平和数据

网友:
同问,情况差不多。
我的超过9600波特率就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板子问题,我的用官方例程能完美收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现象,试了很多次才发现每次把usb线拔了在插,串口就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解

网友:
也是这个问题

用USB转TTL小板是很稳定的

但是用板子上的串口,即便是跳帽横过来也没有数据!!!不解
115200的波特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连com口都显示不出,真郁闷呀,您有没有遇到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