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能不能输出16位数据给芯片!

楼主:
最近拿到一块TLV5616  12位精度的DA芯片,但是数据输给他则需要16位的数据,但是MSP430G2553的SPI数据最高也就8位,怎么才能输出16位数据给这个芯片。来个高手帮忙下!最好给个代码,感激不尽!

网友:
话说不会传PDF想把 TLV5616的PDF传下的。。。好心人直接百度下这个PDF吧反正就第一个

网友:
分高低8位传

网友:
分两次传

网友:
也可以用IO模拟SPI,要多少位有多少位,很简单的,弄懂SPI的接口时序即可。事实上,我在设计中,极少用到硬件SPI,因为考虑到高密度布板的工艺性,即使有硬件SPI也未必比模拟SPI更好连线或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IO口应该可以实现。加入不用IO模拟SPI,就用单片机上面的SPI的话,我要的16位数据是连续输给芯片的中间不能断,SPI分两次会不会不行啊。中间断了呀

网友:
写个函数,带16位参数,然后分高低8位传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