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音频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一个频率低,一个频率高。一个用的铁芯,一个用的磁芯。
----其它区别要看具体应用了。

网友:
二者的主要是工作频率不同,所以采用的磁介质不同,音频变压器采用硅钢片,高频变压器则采用与工作频率相适应的铁氧体磁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