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FIFO USB通信 CY7C68013A

楼主:
请问,大家有谁做过CY读FPGA的FIFO然后传给上位机的实验吗?或者类似的程序?偶不知道CY在读FPGA的FIFO时,相关的那几个信号(FPGA的FIFO也有个读使能信号,再加上控制inout类型cydata也有个变量)正确的时序是怎样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
cy内部是有一个单片机,单片机读FPGA内部FIFO。意思就是FPGA作为CY的一个外设。具体时序看FPGA与CY硬件连接电路。

原理:FPGA与CY地址信号、片选信号、读写控制信号的具体时序,FPGA能正确获取这些读写信号和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搞定没啊,我也是遇见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通信的,上位机是用PC机,用VB做界面,与FPGA通过CY通讯,请指教

网友:
我也在搞,现在正在调试阶段,出现点问题

网友:
我也在弄这块,整不明了

网友A:
正准备做这一个,楼主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正准备做这一个,楼主分享一下经验

刚调试出来异步的,谁有问题,可以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调试出来异步的,谁有问题,可以出来交流一下

下行6M上行10M

网友:
同步调试完成,上行下行都能达到4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