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啊,大地啊。哪位兄弟救救我。

楼主:
富士通板子焊好后我就重来没有调试通过过。
主要是出现这样的提示。请教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arm里点个灯。听个响就这么难。
。。。。。。。
Building configuration: MB9B506_Easy_Kit_Demo - RAM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9  file(s) deleted.
Updating build tree...
adc.c
cstartup_M.s
key.c
lcd.c
main.c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FC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2\MB9B506\main.c 42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DMA_CH7"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2\MB9B506\main.c 42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FC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2\MB9B506\main.c 63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DMA_CH7"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2\MB9B506\main.c 63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FC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2\MB9B506\main.c 84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DMA_CH7"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2\MB9B506\main.c 84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FC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2\MB9B506\main.c 105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DMA_CH7"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2\MB9B506\main.c 105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8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
找到IAR安装 x:\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arm\CMSIS\Include目录core_cmFunc.h、core_cm3.h、core_cmInstr.h这三个文件替换你工程\common文件夹下对应文件即可编译

网友:
楼主应是正解。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后来。我直接在好用的例程上改

网友:
谢谢ltbycyn版主的帮助。不过我的工程文件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夹。于是我建立了这个文件夹。但是还是编译不了。

网友:
于是我在main()函数里#include了这三个文件。可是这次出现了更多的错误。
main.c
Error[Pe0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930
Error[Pe0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943
Error[Pe0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958
Error[Pe0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971
Error[Pe0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984
Error[Pe0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997
Error[Pe0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014
Error[Pe020]: identifier "__NVIC_PRIO_BIT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017
Error[Pe020]: identifier "__NVIC_PRIO_BIT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019
Error[Pe020]: identifier "IRQn_Type"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035
Error[Pe020]: identifier "__NVIC_PRIO_BIT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039
Error[Pe020]: identifier "__NVIC_PRIO_BIT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041
Error[Pe020]: identifier "__NVIC_PRIO_BIT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065
Error[Pe020]: identifier "__NVIC_PRIO_BIT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095
Error[Pe020]: identifier "SysTick_IRQn"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144
Error[Pe020]: identifier "__NVIC_PRIO_BIT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mmon\core_cm3.h 1144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FC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main.c 45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DMA_CH7"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main.c 45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FC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main.c 66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DMA_CH7"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main.c 66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FC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main.c 87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DMA_CH7"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main.c 87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FCS"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main.c 108
Error[Pe020]: identifier "NVIC_DMA_CH7" is undefined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main.c 108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Done. 24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你把你的工程传上来,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现在在单位。晚上上传。先多谢LTBYTYN版主了。

网友:
工程文件

网友:
看来不专业的编译和指导文件,也会害人不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将main.c中的注释掉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2、库文件不对应
将main.c中的“NVIC_DMA_CH7”用“NVIC_DMAC7”替代
将main.c中的“NVIC_FCS”用“NVIC_CSV”替代
详细参看iomb9bf506r.h头文件
修改后即可解决上面的错误。

网友:
谢谢版主。晚上回家按照你的方法搞下。

网友:
编译通过了。不过却仿真不了。
下面是提示。
Tue Jul 31, 2012 22:54:11: Loaded macro file: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config\Flash.mac
Tue Jul 31, 2012 22:54:12: Fatal error: Can not find the Core!   Session aborted!
Tue Jul 31, 2012 22:54:12: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My Documents\fujisu\MB9B506BEEP3\MB9B506\RAM Debug\Exe\MB9B506_Easy_Kit_Demo.out

网友: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的第三方调试软件已经选择了IAR_MLink630.dll
仍然不行。

网友:
好像MLINK限制了。CPU只能选9b506r 不能选其他的。用JINK没限制。也不知道日本佬怎么想的。

网友:
谢谢回复,选的是506R不是506N

网友:
查看“富士通工业测控DIY板硬件说明”,里面有调试说明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9498-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我再搞搞看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仿真,就是MLINK有问题。

网友:
mlink是万利做的,限制可能是要大家掏银子买完成版的吧

网友:
要是在Easy kit板上能仿真成功,那么MLINK就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