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波信号的占空比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我币不多大家见谅
用430F149测方波占空比在LCD1602上显示,怎么弄都有问题,而且屏幕不能一直刷新数值。求教大神!!谢谢

/测方波信号占空比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
void InitSys();
void process(void);
long int a[3]={0},pulse,period;
uint zhan,j;
uint e[5];
uchar shuzi[]={"0123456789."};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Sys();
  LcdReset();
  P2DIR|=BIT0;
  P1DIR &=~ BIT2;
  P1SEL = BIT2;
  TACTL = TASSEL_2+ID_3+TACLR+TAIE+MC1;
  CCTL1 = CM_1 + SCS + CAP + CCIE;
  _EINT();
  while (1)
  {  process();
     for (j=0;j<5;j++){
       Disp1Char((9+j),1,shuzi[e[4-j]]);}
     delay();
  }
}
#pragma vector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tatic int k=0;
  switch (TAIV)
  {
  case 2: if (k<3){
       if (CCTL1&CM0)//上升沿
       {a[k++]= TAR;
       CCTL1 = (CCTL1&(~CM0))|CM1;
       }
       else if (CCTL1&CM1)//下降沿
       {
        a[k++]= TAR;
       CCTL1 = (CCTL1&(~CM1))|CM0;
       }}
       else{k=0;}
       P2OUT ^=BIT0;
       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
//--- 使用XT2振荡器 ---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8M==
}
void process(void)
{
  while ((a[0]>a[1])||(a[1]>a[2]));
  pulse = a[1]-a[0];
  period = a[2]-a[0];
  zhan = pulse*1000/period;
  e[4]=zhan/1000;
  e[3]=10;
  e[2]=zhan/100%10;
  e[1]=zhan/10%10;
  e[0]=zhan%10;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 (i=5000;i>0;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