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羡慕ArduinoNano啦,动手做LaunchPad Nano吧!

楼主:
刚做完,不早了所以跳过吐槽、灌水、骗稿费的部分(稿费……汗),直接进入正题。

在羡慕ArduinoNano的小巧?MSP430也可以Nano的,还可以发挥省电优势只用一颗纽扣电池供电!
先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动手之前,需要准备一下材料:
1、MSP430G系列MCU一颗。这里用的G2452。
2、47k电阻×1(/RST引脚上拉)、32768晶振×1(推荐6×2mm小封装)、LED发光二极管×1、1k电阻×1(LED用)。
3、万用洞洞板边角料(至少有4×22个洞洞)
4、LR44纽扣电池一颗(替代型号A76、AG13、SG13、SR44、SR44W、SR44SW、或者锌空气电池A576),以及LR44电池扣一个。
5、DC-DC升压IC,例如QX2303、BL8530等。这里用的3.3V的QX2303。
6、升压外围元件:IN5819(SS12)贴片二极管×1、47uH贴片电感×1、22uF贴片电容×2。
7、电烙铁、焊锡、漆包线神马的若干……

材料好了,下面开始动手。首先让洞洞板敷铜的一面向上,焊接好DC-DC电源部分,电路图见附件。如何布局看实际情况啦。

然后在M430下方的板子上扣一个洞,用来放置RST的上拉电阻和晶振。

嗯,放进去了……调整引脚的位置,让电阻晶振的引脚和对应的M430引脚公用一个洞。

然后插上M430,并焊接(神马,你的电阻引脚是纯铜加粗的,M430的引脚插不进去了……汗,换便宜货吧)

焊接好以后的背面。

做到这里基本完成,想了想又加了个LED……选择了P1.6(对应LaunchPad的LED2并且支持PWM)

背面可以看到又扣了一个洞,给LED的限流电阻做小窝。另外引出M430的GND/TEST/RST三个引脚,调试和下载程序用。

恭喜哦,到这里LaunchPad Nano就做好啦。装上电池后连上LaunchPad(如果还引出了VCC就不需要先装电池),写个程序烧的……

附送一个呼吸灯效果的视频(曾经某个帖子里有代码……)

M430就是省电,工作在LPM3时纽扣电池只消耗15uA左右,LR44有140mAh左右的容量,算下来接近1年。
如果应用的功耗较高还可以考虑A576锌空气电池,600mAh的容量够了吧^%^
还在羡慕ArduinoNano吗?想到一个悲催的问题,我干嘛不弄一个20Pin的IC座……

原创首发EEWorld,需要转载你懂得。

网友:
小巧玲珑

网友:
其实 可以不用外接晶振的

网友:
挺好 啥时候用avr做个 呵呵

网友:
我喜欢你这样子“骗稿费”,给你加精,

网友:
网速不给力 只看到最下面的那个图片
很不错
吼吼 回头看看楼主的资料

网友:
电阻也可以用贴片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图片忘了处理缩小了,已经修正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做PCB,木有贴片的孩纸飘过……贴片肯定可以的

网友:
顶一个。其实复杂的东西就是把简单的东西简单或复杂的组装在一起,灵感更重要一些。

网友C:
怎么下载程序啊,这个比较关心的,一直以为需要专门的下载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如何下载程序,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通过串口下载
将串口线引出来直接用串口下载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下载程序啊,这个比较关心的,一直以为需要专门的下载器
连接图示的4个引脚到LaunchPad的调试口就可以了,如果MCU有3.3V的VCC供电了,VCC可以不接,只接GND/RST/TEST三个引脚即可。

网友:
嗯 我怎么都好有创新

网友:
不错哦

挺小的嘛!用来实践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