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驱动DS18B20 数据一直没返回

楼主:
用的是内部8M的时钟。是不是哪里时序不对? 请各位大侠指点

#include "msp430g2553.h"//声明库
/*************************ds18b20程序**************************/
unsigned int tvalue=0;//温度值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i=0;i __delay_cycles(80);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P1DIR |=BIT4;
P1OUT |=BIT4;
//delay_18B20(4); //延时
delay_10us(1);
//DQ = 0;          //DQ拉低
P1OUT &=~BIT4;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elay_10us(50);
//DQ = 1;          //拉高
P1OUT |=BIT4;
//delay_18B20(40);
delay_10us(4);
}
unsigned 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P1DIR |=BIT4;
    P1OUT &=~BIT4;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P1OUT |=BIT4;
       P1DIR &=~BIT4;
       if((P1IN&BIT4)==1)
       {
        dat|=0x80;
       }//第一位拉高
       //delay_18B20(10);
       else
       {
        ;
       }
       delay_10us(4);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nsigned 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P1DIR |=BIT4;
     P1OUT &=~BIT4;
        //DQ = wdata&0x01;//前7位拉低
         if((wdata&0x01)==0)
         {
          P1OUT &=~BIT4;
         }
         else
         {
          P1OUT |=BIT4;
         }
        //delay_18B20(10);
         delay_10us(4);
        //DQ = 1;
        P1OUT |=BIT4;
        wdata>>=1;
    }
}
unsigned int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nsigned 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网友:
程序是由之前51单片机移植过来的。51里驱动是没问题的,实物也制作成功的。

网友:
今天我也在做这个
读出来的数据是0
有点郁闷

#include
#define DQ1 P2OUT |= BIT4
#define DQ0 P2OUT &= ~BIT4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
        for (x = z; x > 0; x--) {
                __delay_cycles(1000);
        }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P2OUT &= ~BIT1;
        P1OUT = com;
        delayms(5);
        P2OUT |= BIT3;
        delayms(5);
        P2OUT &= ~BIT3;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myData) {
        P2OUT |= BIT1;
        P1OUT = myData;
        delayms(5);
        P2OUT |= BIT3;
        delayms(5);
        P2OUT &= ~BIT3;
}

void write_string(char string[]){
        int i = 0;
        while(string != '\0'){
                write_data(string);
                i++;
        }
}

void lcd_clean() {
        write_com(0x01); //清屏
}

void init_lcd() {
        P1DIR = 0xff;
        P2DIR = 0xff;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写数据模式
        write_com(0x38); //设置模式
        write_com(0x0c); //后三位分别为 显示 光标 闪烁
        write_com(0x06); //后两位分别为 光标移动(左右) 屏幕移动 (动或不动)
        lcd_clean();
        write_com(0x80);
}

void show(unsigned char run)
{
        char string[] = "TEMPERATURE:";
        write_string(string);
        write_com(0x80+0x40);
        if(run == 0){
                write_string("error");
        }
}

void showTemperature(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num1,num2;
        num1 = t / 10;
        num2 = t %10;
        write_data(num1+48);
        write_data(num2+48);
}

unsigned char init_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Error = 0;
    DQ0;
    __delay_cycles(500);
    DQ1;
    __delay_cycles(60);
    P2DIR &=~ BIT4;
    _NOP();
    if(P2IN & BIT4)
    {
        Error = 0;          //初始化失败
        P2DIR |= BIT4;
    }
    else
    {
        Error = 1;          //初始化成功 P2DIR |= BIT4;DQ1;
    }
    __delay_cycles(400);
    return Error;
}

unsigned char read_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 0;
    P2DIR |= BIT4;
    for(i = 0;i < 8;i++)
    {
        temp >>= 1;
        DQ0;
        __delay_cycles(1);
        DQ1;
        P2DIR &= ~BIT4;
        _NOP();
        if(P2IN & BIT4)
           temp |= 0x80;
        __delay_cycles(45);          //延时45us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18B20(unsigned char wdata)
{
    unsigned char i;
    P2DIR |= BIT4;
    for(i = 0; i < 8;i++)
    {
        DQ0;
        __delay_cycles(10);           //延时10us
        if(wdata & 0X01)
          DQ1;
        else
          DQ0;
        __delay_cycles(40);           //延时50us
        DQ1;
        __delay_cycles(2);           //延时10us
        wdata >>= 1;
    }
}

unsigned int read_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int tem;
    union
        {
          char c[2];
          int x;
        } temp;
        while(init_18B20() == 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44);
    delayms(1000);

    while(init_18B20() == 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BE);

        //读取温度数据
        temp.c[0]=read_18B20();
        temp.c[1]=read_18B20();
        tem=(unsigned int)(temp.x*0.0625);
        return tem;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f (CALBC1_1MHZ ==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 (1); // If cal const erased, 挂起
        }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BCSCTL2 = SELM_1 + DIVM_0;
        TACTL |= TASSEL_2;
        init_lcd();
        show(init_18B20());
        unsigned int t;
        while (1)
        {
                t = read_Temperature();
                showTemperature(t);
                delayms(1000);
        }
}

网友:
哥们现在行了么?

网友:
哥们调试出来分享一下,谢谢!我也调了好长时间,没有结果!

哥们调试出来分享一下,谢谢!我也调了好长时间,没有结果!qq:963295396,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