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读写W25X16求教各位大神,小弟谢过了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ata_led_0 PORTB&=~(1< #define data_led_1 PORTB|= (1< #define chip_led_0 PORTB&=~(1< #define chip_led_1 PORTB|= (1< unsigned char const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7};
union data{
          unsigned long dress;
          unsigned char address[4];
          };
void delay(int ms)
{
           unsigned char j;
         for(;ms>0;ms--)
         {
                  for(j=0;j<200;j++);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byte)
{
         DDRD=0XFF;
         DDRB|=(1<          PORTB=0XFF;
         PORTD=0XFF;
         data_led_1;
         PORTD=table[byte/10];
         data_led_0;

         chip_led_1;
         PORTD=0XFE;
         chip_led_0;
         delay(5);

         data_led_1;
         PORTD=table[byte%10];
         data_led_0;

         chip_led_1;
         PORTD=0xfd;
         chip_led_0;
         delay(5);
}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DDRB=0Xef;
         SPCR=0X53;
         PORTB|=(1< }
void SPI_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a)
{
           SPDR=data;
         while(!(SPSR&(1<          delay(5);
}
unsigned char SPI_Receive(void)
{
         SPDR=0Xff;
         while(!(SPSR&(1<          return SPDR;
}
void en_write(void)
{
         PORTB&=~(1<          SPI_Transmit(0x06);
         PORTB|= (1< }
void erasure_w25x16(void)
{
         en_write();
         PORTB&=~(1<          SPI_Transmit(0xc7);
         PORTB|=(1<          delay(400);
}
void write_SPI(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byte)
{
         union data devide;
         devide.dress=address;
         erasure_w25x16();
         PORTB&=~(1<          SPI_Transmit(0x02);
         SPI_Transmit(devide.address[1]);
         SPI_Transmit(devide.address[2]);
         SPI_Transmit(devide.address[3]);
         SPI_Transmit(byte);
         PORTB|=(1< }
unsigned char read_SPI(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byte;
         union data devide;
         devide.dress=address;
         PORTB&=~(1<          SPI_Transmit(0x03);
         SPI_Transmit(devide.address[1]);
         SPI_Transmit(devide.address[2]);
         SPI_Transmit(devide.address[3]);
         byte=SPI_Receive();
         PORTB|=(1<          return byt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yte=0;
         SPI_MasterInit();
         write_SPI(0x00fded,25);
         delay(100);
         byte=read_SPI(0x00fded);
         while(1)
         {
                          display(byte);
         }
}

网友:
w25x16成功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ata_led_0 PORTB&=~(1< #define data_led_1 PORTB|= (1< #define chip_led_0 PORTB&=~(1< #define chip_led_1 PORTB|= (1< unsigned char const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7};
void delay(int ms)
{
           unsigned char j;
         for(;ms>0;ms--)
         {
                  for(j=0;j<150;j++);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byte)
{
         DDRD=0XFF;
         DDRB|=(1<          PORTB=0XFF;
         PORTD=0XFF;
         data_led_1;
         PORTD=table[byte/10];
         data_led_0;

         chip_led_1;
         PORTD=0XFE;
         chip_led_0;
         delay(5);

         data_led_1;
         PORTD=table[byte%10];
         data_led_0;

         chip_led_1;
         PORTD=0xfd;
         chip_led_0;
         delay(5);
}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DDRB=0Xef;
         SPCR=0X5c;
         PORTB|=(1< }
void SPI_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a)
{
           SPDR=data;
         while(!(SPSR&(1< }
unsigned char SPI_Receive(void)
{
         SPDR=0Xff;
         while(!(SPSR&(1<          return SPDR;
}
void wait_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PORTB&=~(1<          SPI_Transmit(0x05);
         do{
                         status=SPI_Receive();
           }while(status&0x01);
         PORTB|= (1< }
void en_write(void)
{
         PORTB&=~(1<          SPI_Transmit(0x06);
         PORTB|= (1< }
void erasure_w25x16(void)
{
         en_write();
         PORTB&=~(1<          SPI_Transmit(0xc7);
         PORTB|=(1<          wait_status();
}
void write_SPI(unsigned long address,unsigned char byte)
{
         erasure_w25x16();
         en_write();
         PORTB&=~(1<          SPI_Transmit(0x02);
         SPI_Transmit((address&0xff0000)>>16);
         SPI_Transmit((address&0x00ff00)>>8);
         SPI_Transmit(address&0x0000ff);
         SPI_Transmit(byte);
         PORTB|=(1<          wait_status();

}
unsigned char read_SPI(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byte;
         PORTB&=~(1<          SPI_Transmit(0x03);
         SPI_Transmit((address&0xff0000)>>16);
         SPI_Transmit((address&0x00ff00)>>8);
         SPI_Transmit(address&0x0000ff);
         byte=SPI_Receive();
         PORTB|=(1<          return byt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yte=0;
         SPI_MasterInit();
         write_SPI(0x00fded,47);
         byte=read_SPI(0x00fded);
         while(1)
         {
                          byte=read_SPI(0x00fded);
                          display(byte);
         }
}终于成功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