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串行接口电压问题

楼主:
main.c (339 Bytes, 下载次数: 7)

LCD12864P.h (474 Bytes, 下载次数: 9)

main.c (339 Bytes, 下载次数: 7)

LCD12864P.h (474 Bytes, 下载次数: 9)

我按网上的12864串行接口程序试了好多次,换了N个程序,就是没有用,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的12864供电需要5V,所以识别高低电平也是5V,但430的电平只有3.3,所以我的12864才显示不出来数字?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是电平的问题、是程序的问题,你再好好修改一下你的程序。
注意IO口的方向设置要正确。
你试着把P1口换成P2口驱动试试,我昨天就是P1口一直驱动不起来,换成P2口就驱动成功了,也用的2553.

网友:
接P1口需要将TXD和RXD的跳线帽拔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求程序~我换了六七个程序了~就是出不来~跳线帽也拔了~也试过P2的口了~都不行啊~谢谢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为什么我接上去调试的时候那个仿真器模块那边就是USB下面的那个小芯片会发热?而且很烫~

网友:
是不是你的12864有问题,我也刚刚玩了12864,有的12864串行显示的时候,要把12864上的一个电阻去掉或者焊上一个0欧姆的电阻,我买的12864支持串口显示,但是用串口程序在51单片机上就是显示不出来(更别说是msp430g2553了),我同学的就能显示出来,用的是一样的程序。我建议你先找一个可以在51上串口显示的程序,看看是不是你的液晶问题。这根电压关系不大,我的就是用2553直接控制的,可以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谢谢哈~找到原因了~是我们的硬件电路焊错了~哎~最后连430都烧了~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谢谢哈~找到原因了~是我们的硬件电路焊错了~哎~最后连430都烧了~纠结~

网友:
我是接5V电源液晶才显示字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要5V我用的也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