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用3.3V电压供电不行吗?为什么我的用3.3V供电就工作不正常,插上USB工作...

楼主:
launchpad用3.3V电压供电不行吗?为什么我的用3.3V供电就工作不正常,插上USB工作就正常了。求指教!!!

网友:
刚才用电表测了下,从USB出来的VCC是3.6V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5V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从哪里供电的啊?
USB接口那里?那需要5V,因为板子上有降压芯片。
如果从接口那里的话只需要3.3V,但是要断开J3的所有排针。从J6供电。

具体请看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需要断开排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说的时候没注意,歧义了。我的意思是降压后芯片上的VCC引脚为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