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狗间隔定时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
思路:WDT时钟选用ACLK,并且调至每四秒中断一次,每次中断结束灯亮一下,程序如下。
编译没有问题,就是实现不了效果,不知问题何在???
小弟430刚入门,看得那英文资料头都大了,各位大侠可否赐教下入门经验,小弟感激不尽。
#include
void main()
{
  WDTCTL = WDT_ADLY_1000;       //WDT is clocked by fACLK (assumed 32KHz), 1000ms
  BCSCTL1 |= DIVA_2;            //辅助系统时钟四分频,则每间隔4s,看门狗中断一次。
  P1DIR |= BIT0 + BIT6;
  IE1 |= WDTIE;
  while(1)
  {
    unsigned int i;
    _BIS_SR(LPM3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3,开系统总中断。
    P1OUT |= BIT0 + BIT6;        //每次跳出中断灯亮
    for(i=48000;i>0;i--);
    P1OUT &= (~BIT0) + (~BIT6);  //延时一定时间灯灭。
  }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 ()
{
  _BIC_SR_IRQ(LPM3_bits);
}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因为用到的是辅助系统时钟ACLK,我想问你那个32.768KHZ你焊接上去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就是这个问题。 我又精简了一下程序
#include
void main()
{
  WDTCTL = WDT_MDLY_32;       //WDT is clocked by SMCLK (assumed 1MHz),
  BCSCTL2 |= DIVS_3;          //子系统时钟8分频。
  P1DIR |= BIT0;
  IE1 |= WDTIE;
  _BIS_SR(LPM1_bits + GIE);   //不能进入2或3,因为2或3模式子系统时钟是关闭的。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 ()
{
  P1OUT ^= BI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