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编译问题,求救

楼主:
我的电脑了 装了ccs5.1 写好b并且编译通过的程序,移到笔记本上到实验室调试,但是怎么也编译不过,总是提示,program “make”
is not found in path,是怎么回事,各位大侠帮助一下

网友:
是否有一些库文件或头文件路径不对

网友:
重新import你的project,删除现有的workspace,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另外最好安装最新的CCSV5.2

网友:
看看Property中的设置, 是否有一些库文件和头文件没有Include

网友:
哈哈,楼主肯定没有看过我那篇关于相对绝对路径的帖子

网友:
可以尝试在build properties的include option选项中添加“${PROJECT_ROOT}/include”

网友:
如果你原先建的工程的include option选项中添加了“${PROJECT_ROOT}/include”的话,导入该工程一般就不会有你所述的问题,现在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修改头文件选项,把需要的头文件重新包含进去。

网友:
这么多人来回答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