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升级问题

楼主:
我不小心点了IAR的升级提示,我马上断开了仿真器与电脑的链接;之后再链接上仿真器,仿真器的指示灯不亮了,在仿真时提示连接错误,不能set Vcc;但仿真器能给单片机供电;
我用的是IAR5.3 版本;仿真器连接到电脑上管理器显示的是 VCP;用launchpade能行!!
紧急求助,希望大伙帮帮忙!!谢谢

网友:
看一下用它把你的版本降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我上次拔仿真器的时候,忘了关掉软件的仿真,然后再插上去也出现错误了 绿色指示灯也不亮了,我是重新用仿真器给430烧写一个完全正确的程序就好了。当时运行时,会弹出一个窗口,当时忘了上面写什么了,好像是类似于debug这样的词语吧,然后它就自动给仿真器纠错了。运行完了,仿真器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点老,他的提示升级,但升级又没成功,我试了你的方法,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强烈建议您使用TI原装的MSP430仿真器,升级会OK的,不会存在降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