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纹纸选择

楼主:
(1)干湿拉力:干拉力是为了保证胶带在解卷、复卷、分切、使用过程中不被拉断;湿拉力是保证涂布上胶过程中不断纸。而干湿拉力要分纵向和横向分别检测,因为不同厂家的纸纵横比差别较大,我们接触到的纵横比最大的可达到3.2,而最小的才1.2。纵向的拉力往往比较重要,但横向拉力过小也会影响使用。
    (2)防渗性:涂布水性胶粘剂或溶剂型胶粘剂时,胶粘剂不能渗透至背面。我们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涂布后胶渗透至涂布辊上,主要是因为纸的防渗处理没做好。可先在实验室进行防渗实验,将涂布胶液滴至涂布纸的涂布面,观察背面的渗透情况。
    (3)对胶液的吸收性:即要保证纸面上能涂布一定厚度的胶层。有的纸由于防渗处理或者防水处理过度或不当,导致对胶液的吸收性不佳,经过刮棒或刮刀时,胶液很容易就被带走,不能达到一定的上胶量。
    (4)耐温性:对于耐温胶带来说,基纸的耐温性也非常重要。很多美纹纸在高温条件下,纸页易变黄变脆变硬,使用过程中容易绷开或翘边,影响其使用。美纹纸有不同的耐温等级,常温型的耐温性在80℃以下;中温型的耐温性在80℃-120℃;高温型的耐温性在120℃-180℃。要根据胶带的用途和使用条件来选择合适的耐温等级,可在实验室先做耐温测试。
    (5)柔软度:美纹胶带一般是用来包裹、包覆的,要做到与被粘表面良好粘合,基纸必须柔软,柔软性通过手感就能感觉出来。
    (6)与胶液的结合力:有些美纹纸与涂布胶液的结合力差,涂布成卷后胶粘层很容易转移,或使用时胶粘剂容易从纸面脱开,这些都可以先通过小规模实验来评价
文章来源于:广州透明胶带     http://www.jiaodai100.com

网友:
美纹纸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