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的程序有问题么,用74LS164做的串行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MCLK=8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nop _NOP()
#define CtrlDir P2DIR
#define RS_CLR P2OUT&=~(1<
#define RS_SET P2OUT|=(1<
#define E_CLR P2OUT&=~(1<
#define E_SET P2OUT|=(1<
#define A_B_CLR P2OUT&=~(1<
#define A_B_SET P2OUT|=(1<
#define CP_CLR P2OUT&=~(1<
#define CP_SET P2OUT|=(1<
void lcd1602init();//1602初始化
void write_Directive(unsigned char a);//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_String01(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char date);////com为写入数据的位置;data为写入的数据;第一行显示;
void write_Data_String02(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char date);////com为写入数据的位置;data为写入的数据;第二行显示;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P2SEL &= ~(BIT6+BIT7);
// P2DIR |= (BIT6+BIT7);
while(1)
{
write_Data_String02(1,dis_tab[1]);
}
}
/********************************************************************
函数功能:LCD1602写指令
入口参数:uchar a。
返 回:
备 注:
********************************************************************/
void write_Directive(uchar a)//写指令
{
u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a;
temp&=0x80;
if(temp==0x80)
{ A_B_SET;}
else
{A_B_CLR;}
a=a<<1;
delay_us(20);
CP_CLR;
delay_us(20);
CP_SET;
delay_us(20);
CP_CLR;
}
RS_CLR;
delay_ms(3);
E_CLR;
delay_ms(3);
E_SET;
delay_ms(3);
E_CLR;
delay_ms(3);
}
/********************************************************************
函数功能:LCD1602写数据
入口参数:uchar a
返 回: 无。
备 注:
********************************************************************/
void write_Data(uchar a)//写数据
{
u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a;
temp&=0x80;
if(temp==0x80)
{ A_B_SET;}
else
{A_B_CLR;}
a=a<<1;
delay_us(20);
CP_CLR;
delay_us(20);
CP_SET;
delay_us(20);
}
RS_SET;
delay_ms(3);
E_CLR;
delay_ms(3);
E_SET;
delay_ms(3);
E_CLR;
delay_ms(3);
}
/********************************************************************
函数功能:LCD1602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lcd1602init()//初始化
{
CP_SET;
A_B_SET;
delay_ms(15);
write_Directive(0x38);
delay_ms(5);
write_Directive(0x38);
delay_ms(5);
write_Directive(0x38);
write_Directive(0x01);
write_Directive(0x02);///初始化后数据地址为0x80;即第一行,第一个位置
write_Directive(0x0c);
write_Directive(0x80+0x40);//第二行第一位地址
/********************************************************************
函数功能: 液晶显示子函数01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char date
返 回:
备 注:com为写入数据的位置;data为写入的数据;第一行显示;
注:液晶显示子函数01和02在写数据上有区别,01没有用到数组dis_tab【】;
********************************************************************/
void write_Data_String01(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char date)//液晶显示
{
write_Directive(0x80+com);///写命令,第一行第com位地址
write_Data(date);///写数据;
}
/********************************************************************
函数功能:液晶显示子函数02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char date
返 回:
备 注:com为写入数据的位置;data为写入的数据;第二行显示;
注:液晶显示子函数01和02在写数据上有区别,01没有用到数组dis_tab【】;
********************************************************************/
void write_Data_String02(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char date)//液晶显示
{
write_Directive(0x80+0x40+com); ///写命令,第二行第com位地址
write_Data(dis_tab[date]); ///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