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倍频后,12864显示出错,求原因

楼主:
之前调的12864显示与按键检测的程序,一直没有问题。今天将DCO调到8M,结果显示就出现问题了。估计是时序的问题,一直在找原因,还望各位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原来可用的程序并没有对程序进行设置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感觉屏的速度本身就很慢吧

网友:
谁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呢?我遇到过。

网友:
我用的g2553串行控制12864,将DCO调到16MHz也没问题的。
你注意在操作LCD的函数中加适当的延时,应该就没问题了(主频不同的时候,注意延时也要跟着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之前也没对12864仔细了解过,还在现在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还是和时序有关吧,多试了几组参数,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是的。之前用IAR提供的那个微秒延时的函数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