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当中,怎么写自己的头文件

楼主:
初学51,感觉很多东西都是相同的设定,想把一些相同的写进一个头文件里面,但是不知道怎么写,各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头文件主要是约定寄存器的名称,这样在程序里就可以用名称来指代具体的寄存器,否则编程很不直观。

网友:
用条件编译给隔开

比如:在第一个C里定义的头文件。可以用#ifdef first
#endif
在第二个C里定义的头文件。可以用#ifdef second
#endif
这样就可以在每个程序包含一个相同的头文件。这个头文件里边包含着上述的定义。这样你所有的程序都包含一个.h文件即可。在程序开头定义#define first 还是#define second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法。楼主自己灵活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