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总结与解决

楼主:
我刚开始用它时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把常用的留给大家:
    1,iar使用中会出现电源灯不亮;
     2,固件不匹配;
     3,ccs的升级问题:
  这张图片备用了一个降级软件
     ccs使用中,固件会升级会使iar不可用
只有降级后才能使用
   所以请注意:
                如有问题:请留言!

降级指示

降级指示

网友:
可是怎么降级呢?

网友:
打开那个软件,跟着做就行了
试一下,不行了告诉我

网友:
强烈建议使用原装的MSP430 仿真器,用盗版的我做过一次升级后,原来可以仿真调试MSP430F1611的器件,升级后就再也不能仿真了,怎么降级都没用。但是原装的仿真器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