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传有关于芯片INA282的应用电路

楼主:
求大神传有关于芯片INA282的应用电路  芯片的资料(中文还是英文的)我都有了,就是跪求应用的电路~~

网友:
二楼的朋友提供的资料很好。:carn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照着做了,可是不对啊,参考我都是接地的,按理说电流、电压成正比,可是他成反比???

网友:
是怎么做的,你觉得哪里出问题呢,没有见具体电路哦和你的试验数据,,,

网友B:
嘿嘿,刚才弄好了, 把IN+和IN-弄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照着做了,可是不对啊,参考我都是接地的,按理说电流、电压成正比,可是他成反比???

请问电源接的多大?还有IN+和IN-之间接采样电阻,其两端怎么接电源和负载?输入电流怎么调的?

网友:
把你的电路图摆出来给大伙看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刚才弄好了, 把IN+和IN-弄反了。。。。

大神  求带 有个不懂啊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IN+和IN-弄反了,输出是负电压吗?

网友:
电流检测芯片使用时要注意开尔文连接,你实际是需要什么设计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