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的工频50Hz是怎么来的?

楼主:
是由于我们使用的用电线路是50Hz交流导致的吗?

网友:
交流电是不断周期性变化的,加上供电线很长,所以可以辐射出电磁波,进而被周边的导体感应到。

网友:
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电网的包围之中。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