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一个结构体首地址8字节对齐?

楼主:
一份有关一个结构体首地址8字节对齐对话

网友:
我看一下

网友:
1 为什么要使结构体8字节对齐。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吗? 还是纯粹的讨论
看一个朋友说  用double,放在第一个变量上面  这么做是不规范的 也是不科学的  虽然理论上 字节对齐跟编译器相关  但是有的时候 在程序运行的情况下  因为字节不对齐 会造成地址偏移
#program(8)   这种方式 是比较科学的 但是能不能参数为8 这个应该看手册吧
看最后一段话  说 字节对齐  如果选择  1字节对齐 会影响速度, 这个选项一般是在编译器中可以设置的  但是编译器中设置4  使用#program(1) 在部分结构上可以1字节对齐 对速度影响很小
结构体对齐 调试起来  寻找错误还是很麻烦的  还有大小端  这种问题  碰到一个  一般要 2 3天 才能找到 修正  而且修正还要验证 很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