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为什么 nRF24L01只能接收到一次数据?求指教修改

楼主:
NRF24L01测试程序这个程序只能接收到一次数据,有P2口输出(MSP430F149)如果用中断怎么写,我改过,改了就接收不到,用P1.5接收并中断
void main( 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Reset_Rx_DS();            //清除标志位
   clk_sys_init();              //MCLK = SMCLK = 4M
   io_nrf_init();                //IO口初始化  rx_nrf_init();    //初始化配置字
   Set_Rx_Address();    //设置端址
   nrf24l01_on();             //PWR_UP、TX_DS、IRQ、EN CRC、rX
   delay_1_5ms();           //1.5ms  6000 *(1/4M)= 1.5ms
   CE_up();                    //CE 高电平,接收模式
   delay_130us();

   while(P1IN & IRQ);
    rd_fifo();       //读FIFO
   Reset_Rx_DS();    //清除标志位
    flush_payload();  //清除 RX FIFO寄存器
   P2OUT ^= Rx_date;
}

网友:
楼主收到一次数据包后,有没有吧RX_FIFO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