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ADC10

楼主:
我想既测温服又测电压值,可是只有一个ADCMEM,我应该怎么操作求大虾相助!

网友:
回复ADC10

用多通道单次采样或多通道多次采样模式,ADC10由高到低依次转换各个通道,每转换完成一个通道,触发一次中断,在中断中读取ADC10MEM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例程啊,就用P1.0和P1.1测外部电压的(0-2V),刚才写了一个,没有反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的,想用多通道,但只有一个MEM,怎么实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用单通道单词取样模式,用多个模拟通道采样,用哪个通到就开哪个通道,不用的先关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目前只有ADC10的电压测试,我还没有弄过2个一起测的。
回去研究一下。

我的总结:里面有ADC10模块详解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page=1&extra=page%

3D1#pid1354260

网友:
ADC10多通道采集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a0,a1;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INCH_1 + CONSEQ_1;            // A1/A0, repeat multi channel
  ADC10CTL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AE0 = 0x03;                          // P1.0,1 ADC option select
  ADC10DTC1 = 0x02;                         // 16 conversions

  for (;;)
  {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ready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_NOP();                                 // space for debugger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to read ADC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a0=*(unsigned int *)0x200;//A1通道的转换结果,注意此处的0x200要与ADC10SA的值一致
  a1=*(unsigned int *)0x202;//A0通道的转换结果,注意ADC10是先转换高通道再转换多通道
}

网友:
回复 网友D:

ADC10DTC1 = 0x02; 表示采样转换两次,那么请问执行一次for (;;)得到几个数据?难道能同时得到A1,A0通道的采样值?那么ADC10DTC1 = 0x02;怎么样才算采样了2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想请问一下,我用序列通道单次采样时,为什么只能存储最后通道的值呢?而得不到前面通道的值?

网友:
ADC10的DTC把采样值送到内部的一个存储单元,那么这个存储单元的长度要自己设么,还是默认为一个值啊

网友:
开一个,关一个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通道单次采样或多通道多次采样模式,ADC10由高到低依次转换各个通道,每转换完成一个通道,触发一次中 ...

开一个   采集完后关掉,再开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