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延时函数的问题!!!

楼主:
如果全部保持默认,以下的延时函数都正常,如果加上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这两句,那些延时函数就不对了。
在8M的时候, 下面的延时函数应该怎么改呢??

//1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us(void) {
        asm("nop");
}
//N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n; i++)
                delay_1us();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1140; i++)
                ;
}
//N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 0;
        for (i = 0; i < n; i++)
                delay_1ms();
}

网友:
你可以使用Clock功能来计算Delay的时间,或者用示波器查看延迟时间。改为8M之前你的系统时钟是1M的吗?

网友:
默认的时钟好像是1M的吧

网友:
使用 TI的CCS IDE, 它有Clock功能,可以统计指令、函数的执行周期数,用时钟主频乘以周期数就可以算出Delay的精确延时时间。

网友:
楼主测试一下如下这个代码:
if (CALBC1_8MHZ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