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8962 EVALUATION BOARD 使用J-LINK仿真调试的问题

楼主:
我是用J-LINK V8的仿真器,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下载不了。板子上的电阻已经短接了。主要是程序设置的问题。使用的开发环境是IAR 5.11.求支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的话 就只是写一个防止JLINK锁死的程序,你再看下对软件的配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 TI 原厂的 EVM 吗?

网友:
楼主用下面的lm flash programmer能够正常下载吗?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 ... lashprogrammer.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lm flash programmer是可以下载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警告,附上程序文件,请问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程序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原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厂的开发板为什么要用 J-Link 来下载,直接用 ICDI 即可。
如果要用 J-Link 下载 0 欧电阻要怎么处理。
“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警告”,出现什么样的警告?

网友:
用lm flash programmer是可以下载的

这说明板子是好的,说明是IAR或者是J-LINK驱动问题。

用IAR通过原厂板子上的仿真器能够正常下载吗?如果也不能,说明IAR有问题,如果可以那检查一下JLink的驱动以及IAR针对JLINK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