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68AN 无解调信号输出

楼主:
大家好!求助NE568AN的FM解调问题: 一:FM调制参数如下: 中心频率40M,幅度130mv, 频偏1M 调制波:100Hz 二:NE568AN解调电路如下 问题是:解调卡 输出脚 无信号输出 请教大家这个是怎么回事! NE568AN 的环路滤波电阻电容均按照 datasheet中的来设置的;在线等大家的帮忙! NE568输入信号波形:

NE568AN解调电路图

NE568AN解调电路图

NE568输入信号波形

NE568输入信号波形

网友:
对照一下手册中在40M时的参数,你的图中可有点不一样哟。 这个IC的外围电路非常简单了,只要按照建议值选择器件,再调一下中心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Ne568AN的电源脚电压都正常,但芯片没一点温度!我对比了有解调信号输出的板子,NE568AN的温度还是有40度。 是不是这块没有温度的NE568AN内部的锁相环的本振没有起振

网友:
进口IC失效的情况比较少见,换一个试试也是可 以的。再看看外围有没有贴错,查一查PCB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这个中心频率是调节哪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