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串口问题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串口程序为什么不工作?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SEL |=BIT1 + BIT2 ;
  UCA0CTL1 |= UCSSEL_2;
  UCA0BR0 = 104;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_1 + UCBRF_0;
  UCA0CTL1 |=~UCSWRST;
  IE2 |= UCA0RXIE;
  while(1)
  {
     _BIS_SR(LPM3_bits + GIE);
    while(!(IFG2&UCA0TXIFG));
      UCA0TXBUF = UCA0RXBUF;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void)
{
   LPM3_EXIT;
}

求高手现身啊

网友:
用根线吧tx和rx接一起

网友:
我的为什么也是类似的问题哦

我的为什么也是类似的问题哦

网友: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color]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
我也是没想通,求图片,求指导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接晶振上去呀

网友:
不是啊,低功耗模式3里面把smclk给停了啊,上面中断了之后没有办法在下面中断唤醒的吧。还有我看到其他地方都会要设置p1sel2的,有人能帮忙讲解一下么,在设置p1sel的时候不是已经做内部模块使用了么,就是接收和传送啊。。晕了

网友:
楼主用低功耗模式0试试看看行不行?我手头没板子也很想弄懂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