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傅里叶变换问题

楼主:
关于msp430g2553的傅里叶变换问题,本人很是不解,求高手指教,有程序更好

网友:
这个板子计算能力实在不敢恭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唔。。没有乘法器。。。当然没法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很多人总是用十几人民币的芯片和十几美金的芯片比性能,哎。。。

网友:
恐怕不能运行那个吧

网友:
这个该用DPS或者FPGA才可以搞吧,而且没有乘法器,程序空间根本不够。

网友:
为什么不用高端一点MSP430F5系列的呢?有现成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