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些性能比较好的集成运放呢?

楼主:
本人是新手,将要参加比赛,请问各位好友有哪些性能比较好的集成运放啊,我之前用过LM324

网友:
好多吧,高频低频,宽带等

网友:
哦 我们这次没用集成运放

网友:
LM324之所以用的很多,是因为器很廉价,而且是4运放,单电源供电的芯片,使用的成本很低,所以你看到网上卖的很多模块,很多用的都是LM324,。对于咱么学生,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建议使用OP07,器指标参数比LM324好很多,只不过是单运放······· [ 本帖最后由 zxdong 于 2012-7-31 19:18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应该说一下使用场合苛求什么性能,也好作选择。或者自己到各大公司网站上去找一找,按自己的要求去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