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建议+高精度数字电子秤

楼主:
    高精度数字电子秤的DIYDo It Yourself)的实现,让我们一起来动动手把!

    材料:AD7192    一片(70元左右)
            ADP3303(5V)    一片(15元左右)
            ADP3303(3.3V)    一片(15元左右)
            MSP430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可以,低功耗的优势很明显应用于仪器仪表中)    一块
            压力传感器    一个 (淘宝上面有买)
            液晶显示屏(1602、12864、Nokia5110随便一个都可以)                    一个
系统框图:

电路原理图:

分析:整个电路比较简单,加上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一起学习了MSP430 LaunchPad,现在也可以派上用场了。
由于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内部线路采用惠更斯电桥,当弹性体承受载荷产生变形时,电阻应变片(转换元件)受到拉伸或压缩应变片变形后,它的阻值将发生变化(增大或减小),从而使电桥失去平衡,产生相应的差动信号。我们通过AD719224位高精度)来采集电压信号,把串行数字信号传送给单片机(MSP430),通过处理后计算出实际的重量,把重量显示到液晶屏上面。ADP3303为系统提供稳定的电压,在这里DIY的话,采用AMS1117应当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最后希望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来DIY一下哦!

芯片手册

网友:
压力传感器。是主要问题。据我所知好的应上百

网友:
电阻应变片不便宜!

网友:
压力传感器有贵有便宜的。
家在选的时候,按照自己的要求和需求来,根据自己的精度和量程来选择。玩这个就得花点钱嘛!
ADI的芯片挺贵的,要是ADI赞助就更好了!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原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精度和量程的问题,建议大家选择一个50元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有办法做出那个压力传感器才好了!那东西比较贵!

网友:
若是9v积层电池供电,应该考虑电路功耗问题,对LDO的控制,休眠时断掉5v供桥电源才行。
1117不可取,静态电流太大。
称重传感器有便宜的,人体秤用的50kg量程半桥,淘宝上几元钱就有。

网友:
楼主上面提出的用430的优势是低功耗,但是下面选的液晶让你用430节约的功耗全部忽略了。
这个设计我很感兴趣,因为手里正好有些片子。

网友:
这个可行。
电源部分可以考虑使用开关型的,LCD可以考虑段式的,这样做功耗会小一些

网友:
大家的想法和建议都非常的给力,确实在这里用段式数码管功耗更低!
在这里DIY的话,我想最好就是方便就行,我们手上有什么材料,又方便,这样才是最实在的,也是DIY的精神,改进方面的建议都很给力,大家都可以提的,一起来交流哦!

网友:
有没有动手行动了的啊!

网友:
ADUC7192有点贵吧。能不能换成ADUC7060,CPU也省了。或者ADUCM360(这个芯片贵点)。

网友:
这个建议很不错,diy的时候可以考虑哦!

网友:
开始吧。我参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概多少钱的压力传感器能对得起24位的AD?

网友:
怎么都没有个参数?
准备称重多少呀?

像天平级别的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网友:
只是自动校准的软件部分怎么写呢

网友:
关键还是看传感器的精度

其他都是一般

网友:
不知道楼主完成得怎么样了?我也做好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秀秀呗  呵呵

网友:
要是弄个电子天平称量级的倒是希望有一个,经常为多少克这个问题烦恼

网友:
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AD7192啊,直接用TM7711,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