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复位后是不是flash信息存储区也全都擦除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没有擦除,复位是不会造成信息区的数据擦除的,除非有擦除操作

网友:
可是为什么我把写和读的操作放到一起读出来的数据正确,但是之后单独读的话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呢

网友:
info区的应该在。主存储器的就难说了。

网友:
明白了明白了,竟然是单片机有问题,换了个单片机就OK了,谢谢啦